真诚的询问高手

楼主(2008-08-02):
为什么用telesis.dll导入做成的brd文件,不能跟原理图同步呢?哎,急啊

allegro格式网表做出的brd文件,就可以同步,奇怪啊

网友:
你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只要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方法,为什么还要去找功能重复的方法呢

网友:
通过telesis.dll产生网表导入是以前版本的转入方式,不能交互,后者是新的转入方式,不需要DEVICE,并可带入一些属性,能够交互。

楼主:
那各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大家还有人用telesis.dll导入吗,是不是这种方式比较原始了?

网友:
15.2之前的习惯吧?

楼主是桃花源中人哟!不知秦汉,无论魏晋!
不知道两家已经是一家了。还在用第三方网表!
虽然第三方网表可以继续一些老习惯,那就不要想互动了。
如果还在用15.2或14.2就正常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