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添加安装孔?

楼主(2008-08-02):
allegro中有所谓安装孔和定位孔的概念,我还没搞清楚这两者有什么不同?请教大家
我的理解是安装空就是有些板子上四个角打的那几个孔用来装铜柱的,不是是否正确。
现在我的问题是,我把板子画好了,想在四个角各加一个安装孔,将来好用铜柱把板子支起来。
搞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搞。我看书上都是说在画板子outline的时候加的,但我当初画board outline时候没有加这4个孔。
我做了个hole(用pad designer),就是个通孔,但是不知道怎么加到板子上,特请教,谢谢!

网友:
跟放零件一样

网友(2009-05-09):
通孔是焊盘来的啊。直接可以在板上放置吗?怎么放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方法在15.5里面根本行不能. 放元件是元件.放安装孔.在package里是找不到的!
我自己这样实现 放安装孔和过孔的:

你把过孔按照做焊盘方法做。只是在放置孔的时候把做好的焊盘在set value里调到过孔里,然后走线双击,这样就把刚刚做好的焊盘放到了PCB上。... 自己琢磨出来的.不知道是否会有什么问题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1. Pad Designer 新建一个Pad,就是以后要用的过孔
2. PCB Edtior新建一个Mechancial Symbol,在Layout菜单新添Pin,就是刚才新建的Pad
3. 在你的PCB中,菜单Place->Manually,Mechancial Symbols里就有安装孔了

网友:
1. Pad Designer 新建一个Pad,就是以后要用的过孔是NO PLATED
2. PCB Edtior新建一个Mechancial Symbol,在Layout菜单新添Pin,就是刚才新建的PadEDA365论坛网
3. 在你的PCB中,菜单Place->Manually,Mechancial Symbols里就有安装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