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怎么了?

楼主(2008-08-02):
电脑症状:
开机显示器无动静(bios压根没起来),以前遇到过同样问题,但忽然有一天就恢复可用了,但近期又挂了。

尝试解决途径:
采用替换法已证明,内存,硬盘,电源,显示器,鼠标,键盘,cmos电池无恙。
清理了灰尘(北桥,主板狭隙,CPU风扇,CPU卡座,内存插槽),所有元器件外观无异样,无焦糊味。
所有可拔插接口均重新插接,确认无误。
测试了各处电压,也无恙。

那么铁定是主板原因了。那么可能的原因会出现的在哪里呢???

PS:这个问题应该算是 非稳定故障!

网友:
主板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BIOS都没跳,别的东西就不要查了.
看看板子电源接口电压输出是否正常,和BIOS相关信号是否OK?

网友:
檢視一下PSU,有可能是PSU快掛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