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焊盘的疑问

楼主(2008-08-02):
这段时间看了些关于焊盘的说明,本来以为搞明白了,但是这几天看论坛上讨论焊盘,又搞糊涂了,特请教大吓:
1。焊盘制作时候,begin/end层是否可以不设置thremal relief和anti pad
2.thremal relief必须要flash吗?如果就简单的设置为circle,会有问题吗?比如连接正片/负片的时候会不会出错
3. anti pad的大小与thremal relief大小有什么关系?anti pad可以比thremal relief大?如果小于thremal relief有问题吗?
谢谢

网友:
1.可以不设置
2.负片连接会有问题
3.ANTI PAD与钻孔尺寸有关。

网友:
借这个问题,我再提个问题,做VIA时,中间层的thremal relief 做成什么样的,才能在使用时,VIA与中间层完全连接(注:同一网络)?
还有个问题,中间层的regular怎么确定大小,是不是一定要比HOLE大多少?

网友:
1.不设置就可以了。
2.regular要比孔径大。

楼主:
前面看到有兄弟说anti pad必须比regular pad大,否则短路,现在问题是thremal relief大小与anti pad和regular pad大小有什么讲究的吗?是不是一定要anti pad>thremal pad>regular pad?
此外,对于thremal relief还是不理解,如果设成circle(不是flash),连接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是正常连接,只不过不象flash那样散热好?还是根本就会出错?
前面有xd说设成circle不管这个circle多大,都是完全连接,这实在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