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2008-08-03):
HI,大家好!! e: P5 g8 i' r; [# q
我是个新手.刚学pads,以前接触过protel.我觉得PADS logic好像比Protel难学.请教高手:1.是不是PADS Logic没有Protel好用?2.大家是不是画原理图与Layout分别使用不同的软件,如原理图用Protel,线路板用PADS Layout?

网友:
个有所爱吧,但我个人觉得POWER PCB 比较好用,而且顺手。。。而原理图一般都是用ORCAD画。要用PROTEL 画原理图的话只能用PROTEL 99SE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