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能不能设同级net的规则?

楼主(2008-08-04):
allegro中能不能设同级net的规则?比如可不可以设gnd smd pin to gnd via的space?

网友:
在天平里面做一个GND规则就行了

楼主:
如何操作,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操作,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谢谢

建议搜索版面内的“约束规则”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