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原理图和PCB图器件的编号不对应该怎么处理 ?

楼主(2008-08-04):
器件的编号都不一样。如何让PCB和原理图对应?该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
从pcb反馈到原理图,就好了。

楼主:
该如何反馈呢

该如何反馈呢  请指点下 谢谢

网友:
1. Allegro PCB Editor界面中进行如下操作:打开需要Rename PCB Logic\ Auto Rename Refdes\Rename进行相关参数设置,
2.Design Entry CIS 中进行如下操作:打开Rename 前的电路原理图 Tools\Back Annotate,进行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