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敷铜只现边宽线,不实填充?

楼主(2008-08-04):
小弟使用的是pads2007,最近在使用PADS2007布板的时候发现一个怪现象.敷铜的时候只出现Copper Line,整块铜皮并没有完全被铜皮覆盖的效果.同样的,在丝印层添加白油层的时候也只出现Copper Line,请问大虾,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2007的BUG?如果不是请问如何解决.论坛里有哪位兄弟也曾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可以調設定的.
再重新細心看下教程.

网友:
是不是你设置不对呀,你点COPPER 后单击右键属性设置把宽度调大些试试

网友(2008-09-13):
setup->preference->grid h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