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射频模拟信号走线粗些好还是细些好?谢谢

楼主(2008-08-04):
谢谢!

网友A:
线宽应该是根据板材和阻抗要求等计算出来的,无所谓粗细之分!

网友:
对于模拟信号,可能不能单纯考虑阻抗的问题吧,是不是会要考虑承载电流什么的。没做过模拟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宽应该是根据板材和阻抗要求等计算出来的,无所谓粗细之分!

注意,是模拟信号,不是数字信号

网友A:
射频是摸拟信号!在应用中数字信号会调制在模拟信号中来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是摸拟信号!在应用中数字信号会调制在模拟信号中来传输!

是啊,模拟信号有阻抗一说吗?

网友B:
个人认为,一般射频信号走粗线处理比较好,抗干扰能力强一点。模拟区域没有阻抗控制 一般都需要加宽线宽来增加抗干扰能力,电流较大的要注意宽度的大小。

网友:
射频信号也是需要阻抗匹配的

网友C:
第一次听到这么有深度的话:模拟射频没阻抗要求。。。。创新的理论!!
敢问你家的电视是从一问世就是数字的么?为什么天线那块要做阻抗匹配呀?

看来做过高频板的人真是太少了!可以不知道,但别误导别人哟!!
呵呵!!
阻抗计算跟叠层,板材的电介常数等都有关,不是什么以为粗点就行的。
再有最好别有锐角的走线!号称黑盒子艺术,不是一两句就说的明白的。
楼主多看看书吧!这些有大量的书可以看的。

网友D:
df

模拟信号容易手干扰,特别是有数字信号经过的时候,所以模拟信号一般要加粗处理,如果在数字区域,一般还要包地处理.
     RF射频信号也要加粗处理,而且要走弧线,确保信号流畅!

网友:
根据本人经验,
1,一般走弧线,
2,线宽按照实际RF阻抗和叠购实际情况
3,GND around,加GND vi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信号容易手干扰,特别是有数字信号经过的时候,所以模拟信号一般要加粗处理,如果在数字区域,一般还要包地处理.
     RF射频信号也要加粗处理,而且要走弧线,确保信号流畅!

为什么线粗就能抗干扰?

线细些,反而线间距大些,线间干扰是不是会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信号容易手干扰,特别是有数字信号经过的时候,所以模拟信号一般要加粗处理,如果在数字区域,一般还要包地处理.
     RF射频信号也要加粗处理,而且要走弧线,确保信号流畅!

包地好还是不包好?
包地会不会把地线上的噪声引过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包地好还是不包好?
包地会不会把地线上的噪声引过来?

各位老大,探讨一下啊!!

网友:
包地加磁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包地好还是不包好?
包地会不会把地线上的噪声引过来?

如果你要考虑地线上的噪声,那你就得把所有的噪声都考虑进去,地可以吸收N多噪声的
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线粗就能抗干扰?

线细些,反而线间距大些,线间干扰是不是会更小?

模拟信号走线要求短,粗,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信号走线要求短,粗,直.

为什么要求粗呢?具体道理是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到这么有深度的话:模拟射频没阻抗要求。。。。创新的理论!!
敢问你家的电视是从一问世就是数字的么?为什么天线那块要做阻抗匹配呀?

看来做过高频板的人真是太少了!可以不知道,但别误导别人哟!! ...

你懂得是比我们多,但也没有必要语言这么犀利,有什么大家一起分享,都是自己的观点。没有必要这么强硬的话来回答吧,也不见得你刚入行就懂得这么多吧,你做过高频板子可以分享下,不要说点含糊的话,然后就叫人家去看书,有什么意思啊。别人有说的不对的,你给讲出来,不要像是看不起别人一下,在上面嗡嗡几下就完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懂得是比我们多,但也没有必要语言这么犀利,有什么大家一起分享,都是自己的观点。没有必要这么强硬的话来回答吧,也不见得你刚入行就懂得这么多吧,你做过高频板子可以分享下,不要说点含糊的话,然后就叫人 ...

究竟有没有人能真正说出来模拟射频信号走粗线的理由呢?

网友:
还没有做过射频,不过看过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可以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欢迎做过射频的兄弟姐妹指教

从射频信号传递的角度来讲,在输出阻抗与信号内阻相等的情况下,输出阻抗上可以获得最大输出功率;从阻抗匹配的角度来讲,保持阻抗恒定可以消除信号的反射,振铃;从PCB布线角度来讲,具有参考平面的多层板的微带线布线阻抗是可控的,可以通过几个PCB参数来控制微带线阻抗。那么结合以上三方面,最好的布线就是与射频输出内阻相等的微带线布线,线宽是根据相关参数计算出来的一个固定值为最佳线宽。

为了避免其他信号对于射频信号的干扰,可以采取扩大线间距,保护走线等方式来减小串扰,保护走线尽可能多了与地参考平面进行连接。

至于走弧线,这个跟走线的截面积相关,跟保持阻抗恒定也是相关的问题。有很多书上,资料里面都讨论过的。

不知道我上面说的都存在什么问题,欢迎做过射频的朋友指导一下。还有几个问题是:
如果要避免地平面干扰,或者说是射频信号对地平面产生干扰,是不是在相应的射频信号下面要设置禁区铺铜区域呢?

网友C:
只是希望你别误导新人!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一般射频信号走粗线处理比较好,抗干扰能力强一点。模拟区域没有阻抗控制 一般都需要加宽线宽来增加抗干扰能力,电流较大的要注意宽度的大小。
kw

不好意思,是我多事!在这里给你赔不是了!请原谅我的直接!但我还是希望你最好别装懂,别误导新人!
当然你可以继续骂我,我不会骂回的!这点修为我还是有的!!
还有,如果你认为骂几句,或说几句自以为有水准的话来,我就会求着你,然后告诉你为什么?我想我没有那么大度!更没那么无聊!!

本着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的原则,也本着自愿的原则来论坛的!!当然不会因为你的自以为就不服,就比着什么!!

我就看看,我不说!!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友:
就事论事

不懂让别人骂也没什么,这样你印象会更深刻...不是吗?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尤其上一些高手,就看不惯那些不懂装懂的人;个人见解,请不要介意

楼主:
有什么好吵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吵什么吵!

网友:
是啊
理由是什么
我也没做过模拟信号
谁知道的说出来
学习学习

网友:
我个人认为,线的粗细取决于电流和阻抗匹配,越粗越好的想法是不对的。首先得保证电流能力,其实再考虑匹配。

网友:
个人认为RF走线细线比粗线好,因RF是高频,不是有个“趋肤效应”吗?理由是:

       当频率很高的电流通过导线时,可以认为电流只在导线表面上很薄的一层中流过,这等效于导线的截面减小,电阻增大。既然导线的中心部分几乎没有电流通过,就可以把这中心部分除去以节约材料。因此,在高频电路中可以采用空心导线代替实心导线。此外,为了削弱趋肤效应,在高频电路中也往往使用多股相互绝缘细导线编织成束来代替同样截面积的粗导线,这种多股线束称为辫线。

    如果在RF中或高频中采用粗的走线,那它的幅射不是相对增大了吗?再则对幅射的接收也会增大不是吗?

   反而,我走RF线,是越短越好,粗细没考虑什么,重点还是阻抗叠层结构,要不要挖空, 地线考虑是闭环还是开环

    说实在的,我国对RF的认识真的太少,都是照国外抄的多,高速设计也不如人...所以大家不要太保守哦...多点讨论相对增加认知啊.........................

网友(2022-10-27):
首先,射频信号一定要控阻抗,要不然无法匹配最大天线辐射功率;加粗的原因是要减小损耗。很多其他模拟信号不控阻抗是因为速率低,更考虑损耗和干扰(每一位的偏移都会影响采样精度),而音频类的功率路径要考虑功率耗散。但是一些高速运放电路,反馈回路寄生电容会形成低通滤波,导致高频损耗,这个时候会考虑走线不要太粗

网友:
PCB layout是为电路服务的. RF Layout绝大部分案例考虑到阻抗但不限于阻抗, 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一般来说有意图的在50 Ohm条件下使得线宽较宽, 目的是减小直流电阻,靠近无损传输线. 趋肤效应原则上2G已经明显, 要影响到电路工作恐怕已经进入毫米波段. 地铜皮为CPW结构, 如果在RF信号周围有较强噪声, 那是layout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