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电路板——无线鼠标

楼主(2008-08-04):
我为深圳亿禧塑料模具厂画的M112F无线鼠标电路板[PCB文件发布经厂方允许],华矽MA6221-S7K方案。文件有网络,元件完整封装,可参考。

网友A:
楼主真的是PROTEL99SE大师级了!高

想请教该种过孔方式的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的是PROTEL99SE大师级了!高

想请教该种过孔方式的好处!]

这是使用的双过孔。  你应该在工作中遇到过量产时PCB板过孔不通的情况,特别是过孔在5.5mm以下,PCB板的厚度在1.6mm及1.6mm以上的双面板和多层板大量做货时,PCB板在做的过程中沉铜时间不够,会有很多过孔不通的现象,如果在PCB板空间允许的情况下使用双过孔,会避免过孔不通的现象,这个不通另外一个会通,如果两个都不通,就要考虑换PCB厂了。

网友(2008-09-19):
请教楼主一个弱弱的问题,我布的是单面板,走线和元件在同一层,用贴片元件,请问贴片元件应该设置在那一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大,你太厉害了,我想问问你那个覆铜是怎么覆的,我怎么用覆铜来代替导线时,不能走的向你那样?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边缘老是有毛刺,没有你覆铜的整齐。

网友:
我知道怎么改了,在布线规则中把覆铜那一项选择direct connect

网友:
谢谢开源贡献

网友:
我也画过鼠标,可能没楼主的好看,呵呵!

楼主(2008-10-25):
回复 网友C:

哈哈,很抱歉,这段时间很忙,没上来。
[请教楼主一个弱弱的问题,我布的是单面板,走线和元件在同一层,用贴片元件,请问贴片元件应该设置在那一层呢?]
答:贴片元件应该设置在底层。

网友(2008-12-09):
好久的方案了,.我以前就在那家工厂楼上做过一年多...

网友:
学会了一招:双过孔。感谢分享

网友:
我看看我有多少钱?

网友(2009-03-02):
下了学习一下

网友:
铺铜走线很漂亮

网友:
做的好好啊!有好多年经验了吧?

网友:
呵呵,开了下眼界,双过孔,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听说,将其保留在我的元件库中,看以后有机会用没。

网友:
一般好的厂过孔都还是通的,太差的厂也没必要找他们去做啥。

网友(2010-06-21):
    学而时习之

网友:
    0.5MM的过孔厂家都做不好?没碰到如此问题的飘过

网友:
    请问晶振两脚连线布在穿透层有何用意,

网友(2010-08-06):
    很好 很好很好

网友:
    我也是做华矽方案的~~
这个鼠标是27M的吧
不过现在趋势是2。4G了

网友(2010-09-30):
    长见识了!双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