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费解的负片形式

楼主(2008-08-04):
今天看到一个pcb图四层板,vcc与gnd层设为了negative,如下图所示为vcc层,切割的上部份箭头所指的via一看就知道和不同网络的shape隔离开来了,但下部份的via如椭圆内的via怎么不和周边不同网络的shape隔离开来呢??? 请大家帮忙帮忙解说下,谢谢

网友:
估计此层被分割过了吧!?

楼主:
对,这个vcc层分了很多块vcc shape(因为板子较大复杂)

网友:
负片就是费解,看到的总以为是错了。可是有没有错误,不如正片的所见即所得直观。

楼主:
这个网站没有高手吗????不会只是些基础性皮毛性的问题吧,请版主们来解说下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网站没有高手吗????不会只是些基础性皮毛性的问题吧,请版主们来解说下哈,谢谢!

很简单,你分割线下面的铜皮被高亮了,跟下面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