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画pcb流程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04):
allegro画pcb流程问题,请教                                                                                                    在pads的powerpcb里,画完pcb后,可以通过eco方式,和原理图进行网表比对,看看有没有错误。另外,一般在修改原理图后,生成网表和原来的pcb比较一下,看看改的东西对不对。  allegro有没有此功能?原理图的网表和allegro的pcb做网表比对。  谢谢

网友:
只会比PADS更严谨!!

可以直接和ORCAD互动。基本上,只要你不是故意做错,或粗暴修改,
原理图和板图是严格一致的。除非你正好碰上了BUG。
但比PADS可能要难以费解一点点。主要是思路上的不同。
说到底都是工具。真正的问题是人。高级的工具可以让人更轻松一些罢了。
前提是你得会用这些工具!

希望对你用!

楼主:
这样做,有点问题。

网友:
可以比较
但好像不是所有的NET格式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