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b16.0或spb16.01安装

楼主(2008-08-05):
看论坛上一堆人在用SPB16.0羡慕不已,但看了好几个所谓的安装破解,安装了不下五次了,仍然无法使用,
请哪位安装成功并使用的仁兄,赐个具体点的步骤(本人较笨)将是感激涕零

网友:
在网上看到的 自己还没有下载完,你按这个安装一下看看。
1.首先在我的电脑里建立一个环境变量:LM_LICENSE_FILE=1800@HOSTNAME
HOSTNAME可在我的电脑--右键--属性--计算机名--完整的计算机名称里获得,不包括最后的那个小点哦
2.安装license server,一直点下一步,不要管他提示你什么
3.安装product 空间够的话,全安装了吧,最好装在c盘,而且c盘最好是ntfs格式的。装在c盘就不需要修改破解文件,而ntfs格式下安装占用空间少一些。
4.把license文件复制到安装目录下的license-manager文件夹里面
5.重启
5.1如果重启完进系统提示cdslmd.exe错误,先把license-manager里面的cdslmd.exe剪切到别的目录。
6.把nolic.com复制到c盘system下面的system32里面,运行crack.bat,多运行几次
7.如果安装完后,打开软件提示”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RWSet02K3Color 于动态链接库RWUXThemeS.dll上,这样解决:从tools\bin下RWUXThemeS.dll拷贝到 windows\system32下就可以了

楼主:
托你的福了,谢谢,以前也好像用过这个方法。现在也没有,用了另外一个,可以打开了谢谢!

楼主:
好像还是不行

网友:
1) 安装license_manager,途中安装程序提示要LIC文件,不填它! 装完出现对话框问是不是要安装产品,点击是。途中都不填, 基本一路不管它, 选NEXT,忽略它的提示没LIC文件怎么怎么的,直到装完。
2)建一环境变量: lm_license_file=C:\Cadence\license_manager\license.dat 或 cds_lic_file=C:\Cadence\license_manager\license.dat 是一样的.
3)用附件keygen.exe产生license.dat并复制到C:\Cadence\license_manager下
4) 拷贝NOLIC.COM到c:/windows/system32 目录下
5)拷贝NOLIC.COM和crack.bat到C:\Cadence\SPB_16.0(如果你是安装在此路径下),运行crack.bat,如果不能一次运行成功,你需要重起电脑后再运行,VISTA用户可能要用管理员权限运行。但我是直接运行成功的。
我就这么装的,crack.bat要多点几次,直到他自动关闭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原来是我太笨了,有一个DLL无法定位(因心急发多了帖,具体情的帖被放到回收站了),(DLL与楼上的不同)但我也同样的操作之后也就可以了,哈哈,真是苦啊,安装那么多次,问题一样却不会转个弯(DLL问题),共下了三个版本,从15.7到16.01都一样,现在总算找到了这个另类问题的答案。现在就用16.0吧,马上进入软件学习~~~~
我用的是没liscense的安装方法,也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呢,老天你保佑啊呵呵

网友:
你搜索那个DLL,把他复制到system32就OK了,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