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次系统启动时LMGRD程序都出现内存不能为written的错误?

楼主(2008-08-05):
如图所示,请问大虾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多谢~~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好像是装了什么软件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好像是装了什么软件造成的。

很久以前就碰到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重装了系统都不行

网友A:
我情况和你不同,我重装了新系统后是没有的,只是后来装了一堆软件后出来的,如果你新装的就有这个问题,就要考虑是否病毒或者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情况和你不同,我重装了新系统后是没有的,只是后来装了一堆软件后出来的,如果你新装的就有这个问题,就要考虑是否病毒或者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了。

我每次重装系统后都是先装常用的工具软件,然后才安装EDA工具软件
这里可能是个原因

网友B:
    license当中的用户名与机器名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cense当中的用户名与机器名不一样!!

问题已经解决 多谢~~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我的是一致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我的是一致的啊。

我改为一致就可以 再也没有出现那样的错误

网友(2008-11-12):
    license_manager

    直接在license_manager里把LMGRD文件删掉,开机时就不会出现这个对话框了

网友(2008-12-14):
回复 网友C:

    10楼的方法,我试过,可以实现。但是还是想问下怎改为一致性?

网友:
    我之前有时候也出现这个问题
    后来研究发现跟楼上几个xdjm说的电脑名称也有关系
    更重要的是跟license有关
因为windows开机要加载这个服务
    所以你可以在license manager里面勾上force server shutdown 强制关掉这个服务
或者把license里面机器名字改为自己的电脑名字(右键点我的电脑属性里面可以看到)
    然后在license manager里面重新加载license file

网友(2010-05-28):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计算机名修改其中的"计算机描述"和下面的"要重新命名此计算机或加入域,单击更改"后面的更改,都改成跟license的计算机名 一致 就可以了

网友(2012-10-23):
学习了,谢谢,按楼上的方法都试了一下,都可以

网友(2016-12-13):
路过的人,顶一下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