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高频信号走弧形线的好处

楼主(2008-08-05):
高速高频信号走弧形线的好处?
发现大都上GHZ级以上的信号都是走弧形线,请问这样对信号有什么作用和好处?与电流路径有关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速高频信号走弧形线的好处?
发现大都上GHZ级以上的信号都是走弧形线,请问这样对信号有什么作用和好处?与电流路径有关吗?
谢谢!

使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尽可能保持一致,比45度走线更好,与电流返回路径没什么关系

网友(2015-03-06):
引用 网友A:
使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尽可能保持一致,比45度走线更好,与电流返回路径没什么关系

由于高速讯号   许多都是走差分形式
例如PCIE  HDMI USB……
因此用高速差分讯号来做说明

差分讯号   最重要的就是等长
然而会因为90度转弯缘故,使得外侧走线会多出额外的长度,导致相位差,因而产生额外的共模噪声

以阻抗观点  90度转弯会造成阻抗不连续,进而产生反射

且若上升时间越短,其90度转角引起的共模噪声就越大。

而下图中的L越长,亦即相位差越大   其90度转角引起的共模噪声也越大

以眼图分析,由于90度转角会阻抗不匹配,以及部分讯号会差模转共模,
因此会有损耗。且又因相位差而产生Jitter,换言之,90度转角会使眼图的眼高跟眼宽都变窄。

当然,实际的PCB走线,不可能从头到尾都直线,没有转弯,
换言之,转弯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可利用45度转角,以及圆滑转角,来取代90转角。

由下图可知,转角所造成的相位差,以90度转角最大,45度转角次之,圆滑转角最小。

而圆滑转角所产生的共模噪声,也确实比90度转角来得小一些。

由此我们可知,只要是转角,就会有损耗,相位差跟共模噪声的产生,充其量只是程度多寡,
理想上当然尽量避免使用,
但如前述,实际的PCB走线,转弯无可避免,
因此只能靠45度转角跟圆滑转角来将危害降低

其他详细原理   可参照

EDA365藏经阁 => 差分信号之剖析与探讨

在此就不赘述

网友:
学习了,很受用

网友(2015-06-04):
很好的东西,谢谢

网友:
走弧形线大多防直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