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和交流信号的反射

楼主(2008-08-05):
请问直流和交流信号分别在同一信号线上测量反射,由于阻抗不匹配而产生了反射,它们的反射系数是不是一样的?
比如一个100MHZ的方波,在上升沿(下降沿)与高电平(低电平)时,它们的反射系数是不是一样的?
谢谢!

网友:
如果不考虑不同频率下的阻抗的趋肤效应,反射系数是一样的,或者说这个交流和直流的反转频率在同一个范围内。

网友:
直流信号就是稳态.哪来的反射

网友(2008-09-06):
直流信号就是最终稳态的值,不存在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