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或者orcad部分安装时如何安装其更新(hotfix)?

楼主(2008-08-05):
我只安装了orcad的部分组件,现在想安装其更新包,是否直接安装即可?其更新包是否会根据已经安装的组件来安装相应的更新?
多谢~~

网友A:
可以访问sourcelink.cadence.com里面的software update,每个hotfix都有readme文档,里面有详细的补丁说明,如果没有orcad方面的updates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访问sourcelink.cadence.com里面的software update,每个hotfix都有readme文档,里面有详细的补丁说明,如果没有orcad方面的updates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升

这个我明白,我的困惑就是更新程序是否会去查询安装了哪些组件,然后只更新安装的组件部分?

网友A:
你说的情况没有试过,不过如果打补的都是你没有安装的部分,他应该是进度条一闪而过,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情况没有试过,不过如果打补的都是你没有安装的部分,他应该是进度条一闪而过,可以尝试一下

感觉还想是所有的更新都安装了,从安装需要的时间上去判断的
但是这样又有点不合逻辑

网友:
确实不好判断,没装的部分它要打补也不可能,你可以在安装前后对比下orcad版本,应该也是有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