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J45网口的封装管脚问题

楼主(2008-08-05):
请问各位DX,小弟最近刚做了个RJ45的封装,但是根据RJ45的资料没看到有封装的管脚顺序说明问题咯!不知道怎么定义各管脚的顺序?

网友:
这个手册里是有的,RJ45头的型号也有几十种,管脚摆列顺序不尽相同,所以还是找到手册吧,到连接器的厂家或都把型号发上来,看看谁用过。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下这两封装的管脚顺序有没有碰到过,我在器件资料上没看到这两个的顺序咯!而且看了很多都没有说明封装的管脚顺序的.

PCB DECALS.rar

网友(2011-04-26):
帮顶,不要不要成为历史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