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里怎么统一的调整丝印的大小的宽度?

楼主(2008-08-05):
为什么总是显示很细的线条?

网友:
用EDIT----change命令可以

网友A:
首先,看看你的丝印属性,属于 TEXT_BLOCK# 几,如:若属 TEXT_BLOCK# 3。然后,setup>text size.可修改block3的长、宽、间距等数值。OK后所有的PCB上TEXT_BLOCK# 3长、宽、间距等数值都随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看你的丝印属性,属于 TEXT_BLOCK# 几,如:若属 TEXT_BLOCK# 3。然后,setup>text size.可修改block3的长、宽、间距等数值。OK后所有的PCB上TEXT_BLOCK# 3长、宽、间距等数值都随之变化。

  TEXT CONTENTS:
    "U1"

    origin-xy:    (-1.1303 4.5767)
    rotation:  0.000  degrees
    not_mirrored
    justification:    left
EXT_BLOCK# 2

网友:
你的是2号字体 把2号字体的宽度改一下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16.0

setup-design parameter-text-textsize-photo size 就能看到实线了

网友(2011-11-18):
4楼说的才是最终答案,change命令只能改字体大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