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2007中,上个pcb的rule设置如何导入到下一个pcb项目中?

楼主(2008-08-05):
a.t.t
thanks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不可以吧,每重新倒入系统都会重新新建PCB文件。我试过不行,不知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

网友A:
why  not build one project in the workspace  which u want the rule after u remove all the components in it!

网友B:
设置成启动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y  not build one project in the workspace  which u want the rule after u remove all the components in it!

恩,先在是这么做的,嫌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成启动文件。

这方法好像不行,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