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问题

楼主(2008-08-05):
有两个问题请教高手:1our namager覆铜后,我想只显示覆铜的边框,应按哪个快捷键?
2:如何消除已连接到整块地上的焊盘的预拉线,而只要显示没连接的就可以了.??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yjcheng at 2008-8-5 11:03
有两个问题请教高手:1our namager覆铜后,我想只显示覆铜的边框,应按哪个快捷键?
2:如何消除已连接到整块地上的焊盘的预拉线,而只要显示没连接的就可以了.??

1,直接命令“PO
2,CTR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