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区域设置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08-08-05):
allegro15.5中的区域设置里的CLIP_DRAWING = CLIP_603, 是只能摆放0603的含义吗???

网友A:
不是的
只是一个名字
没什么用处的

楼主:
指的是区域设置中的内容如下图所示

网友:
咋回事,我怎么变成二级会员了?
这级别还会自动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
只是一个名字
没什么用处的

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已,这个属性是在SUB DRAWING时产生的流水号,导入后可以利用这个属性进行一些MOVE ,HILIGHT,DELETE等操作(如果你放的位置不合适的话)

楼主:
呵呵,看了版主的回复还是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