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05):
我在orcad里进行DRC是没问题的,但在导入pads时显示如下内容: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N20797312
*Part name not found T19
U7.140 U7.88 C73.1 U7.190 EC2.1 T19.1 C7.1 U15.3
*Part name not found J7
C6.1 R12.1 EC34.1 J7.2
*Part name not found J7
R27.2 J7.14

请各位看一下是为什么?

网友:
在你的PCB库中没有找到相对应元件的封装.

网友:
要自己做个封装吧

网友:
意思是在你的PCB封装库里面没有T19所要的封装,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问题“一是你的PCB里同没有T19的封装。二:ORCAD里面T19的封装填写不对。系统找不到相对应的封装才会出现类似现象

网友:
还有J7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