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PROTEL??

楼主(2008-08-05):
请教,可否把pads  PCB 文件转成protel99  ?怎样转?是否需要转换工具???怎样操作???

                                           谢谢!!!

网友:
在PADS中导出ASC文件,用AD6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2009-04-23):
    我在PADS中导出ASC文件,文件能够看见,但是用99SE打不开呀!

网友:
    请按附件操作。

    POWER PCB转PROTEL的方法.pdf

网友:
    我是把PADS导出低版本再用AD6导入另存为protel4.0版本

网友:
    一定要用AD6才能够导入吗?99SE好像不行哟???

网友:
    99SE导入也可以,就是在99里面新建一个PCB文档,打开,再导入ASC文件就行了。

网友(2009-11-13):
    呵呵,99SE可以直接的,跟楼上说的一样,新建 一个PCB文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