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allegro没出现SKILL菜单,但出现ERROR,不明白

楼主(2008-08-05):
错误内容如下:是说我的allegro.ini文件有问题吗,如果是的话,问题在哪
E-
E- [allegro]
E-  ^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1 column 2 of file ./allegro.ini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allegro.ini"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MKDEV.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align_sym.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find_dlines.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DRC_WALK.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Find_DRC.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boundaryview.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pcbenv\\DstCxi.il"
Opening existing drawing...
Command >

楼主:
楼上的写了什么东东呀,

网友:
检查SKILL路径。

网友:
检查一下home变量和env文件的路径看看

楼主:
打开ALLEGRO软件出现:
E-
E-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stella"
E-                                                           ^
E- PARSER WARNING at line 10 column 59 of file allegro.ilinit
W- *WARNING* (Parser): character found after backslash is not meaningful - d:\stella
E-
E- [allegro]
E-  ^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1 column 2 of file ./allegro.ini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allegro.ini"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MKDEV.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align_sym.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find_dlines.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DRC_WALK.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Find_DRC.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boundaryview.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pcbenv\\DstCxi.il"
Opening existing drawing...
Command >
allegro.ilinit文件如下:
;
; This example file shows how to load Skill files (those with the
;  extension ".il" in the current directory.
; To use copy to allegro.ilinit if to be used by all Allegro based programs
; or <programName>.ilinit if intended for only one program
;
; Setting Allegro environment variable, LoadSkillFilesDebug will turn
; on printing the name of each file as it is loaded.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stella")));

unless(boundp('LoadSkillFilesDebug)
LoadSkillFilesDebug = axlGetVariable("LoadSkillFilesDebug"))

when(LoadSkillFilesDebug printf("\n"))
(foreach file (rexMatchList "\\.il$" (getDirFiles "."))
      when(LoadSkillFilesDebug printf("Loading Skill file: %s\n" file))
      (load strcat("./" file))
)
; Load any ini files (containing axlCmdRegister)
(foreach file (rexMatchList "\\.ini$" (getDirFiles "."))
      when(LoadSkillFilesDebug printf("Loading Skill file: %s\n" file))
      (load strcat("./" file))
)
when(LoadSkillFilesDebug printf("\n"))
load("MKDEV.IL")
load("align_sym.il")
load("find_dlines.il")
load("DRC_WALK.IL")
load("Find_DRC.il")
load("boundaryview.il")
;load("x_align_symbol.il" "deargds")
;load("")
;load("")
;load("")
; DstCAM350() is the CAM350 Cross Probe Startup
load( "c:\\pcbenv\\DstCxi.il")
allegro.men文件如下:
// $Header: /vobs/psd_backend_data/data/men/allegro.men /main/65 17-Dec-04.17:09:31 fxf $
//------------------------------------------------------------------------
//
// Cadence Design Systems
//
// (C) COPYRIGHT,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1997
// All Rights Reserved
//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
//
// No part of this file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 electronic, mechanical,
//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 WARRANTY:
// Use all material in this file at your own risk.  Cadence Design Systems
// makes no claims about any material contained in this file.
//
//------------------------------------------------------------------------
// Loadable Menu File
// *******************  Commoen menu file for 4 tiers of Allegro, expert,
//   designer, pcb and librarian expert
// This does not support the symbol menus or the old-style allegro_librarian
// menu
// ENVIRONMENT VARIABLES USED
// _ALLEGRO_EXPERT
// _ALLERGO_DESIGNER
// _ALLERGO_STUDIO
// __unix
//
// New product features
// _allegro_dfa
// _allegro_partition
exp_layout MENU DISCARDABLE
BEGIN
    POPUP "&File"
    BEGIN
        MENUITEM "&New...",   "new"
        MENUITEM "&Open...",   "open"
        POPUP "Recent &Designs"
        BEGIN
            MENUITEM "Recent File List",        "|mru"
        END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Save",   "save"
        MENUITEM "Save &As...",   "save_as"
        MENUITEM SEPARATOR
POPUP "&Import"
BEGIN
     MENUITEM "&Logic...",  "netin"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Artwork...",  "load photoplot"
     MENUITEM "I&PF...",    "load plot"
#ifndef _ALLEGRO_STUDIO
            MENUITEM "Strea&m...",              "load stream"
#endif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D&XF...",   "dxf in"
     MENUITEM "&IDF...",   "idf in"
            MENUITEM "I&FF...",                 "iff in"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Router...",            "specctra_in"
            MENUITEM "PA&DS...",  "pads in"
            MENUITEM "P&CAD...",  "pcad in"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Sub-Drawing",  "clpPaste"
#ifndef _ALLEGRO_STUDIO
     MENUITEM "Tech&file...",  "techfile in"
#endif
     MENUITEM "Placeme&nt...",  "plctxt in"
#ifdef _ALLEGRO_EXPERT
     MENUITEM "Active &Times...", "signal atimes"
#endif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Annotations...",         "annotation in"
#ifdef _ALLEGRO_EXPERT
            MENUITEM "Pin delay...",            "pin_delay in"
#endif
END
POPUP "&Export"
BEGIN
            MENUITEM "&Logic...",  "feedback"
            MENUITEM "&Netlist w/Properties...","netout"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I&PF...",   "create plot"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D&XF...",   "dxf out"
            MENUITEM "&IDF...",   "idf out"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Router...",            "specctra_out"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Sub-Drawing",  "clpCopy"
#ifndef _ALLEGRO_STUDIO
     MENUITEM "&Techfile...",  "techfile out"
#endif
            MENUITEM "Li&braries...",  "dlib"
     MENUITEM "Pl&acement...",  "plctxt out"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Ann&otations...",  "annotation out"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InterComm...",           "icm_out"
     MENUITEM "IP&C 356...",  "ipc356 out"
            MENUITEM "&ODB++ inside...",        "odb_out"
            MENUITEM "Save design to &15.0...", "downrev"
            MENUITEM "Save design to 15.&2...", "downrev2"
#ifdef _ALLEGRO_EXPERT
            MENUITEM "Pin delay...",            "pin_delay out"
#endif
END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Viewlog...",   "viewlog -last"
        MENUITEM "&File Viewer...",  "viewlog -browse"
        MENUITEM "Plot Set&up...",  "plot setup"
#ifndef __unix
        MENUITEM "Plot Previe&w...",  "plot preview"
#endif
        MENUITEM "&Plot...",   "plot"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P&roperties...",   "file_property"
        MENUITEM "C&hange Editor...",           "toolswap"
        MENUITEM "S&cript...",   "script"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E&xit",   "exit"
    END
    POPUP "&Edit"
    BEGIN
        MENUITEM "&Move",   "move"
        MENUITEM "&Copy",   "copy"
        MENUITEM "M&irror",   "mirror"
MENUITEM "&Spin",   "spin"
        MENUITEM "C&hange",   "change"
        MENUITEM "&Delete",   "delete"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Z-Copy",   "zcopy shape"
        POPUP "Split &Plane"
        BEGIN
            MENUITEM "&Parameters...",  "split plane param"
            MENUITEM "&Create",   "split plane create"
END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Vertex",   "vertex"
        MENUITEM "Delete Verte&x",              "delete vertex"
        MENUITEM "&Text",   "text edit"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Groups",   "groupedit"
        MENUITEM "P&roperties",   "property edit"
#ifndef _ALLEGRO_STUDIO
        MENUITEM "&Net Properties...",          "net_properties"
#endif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Undo",   "undo"
        MENUITEM "&Redo",   "redo"
    END
    POPUP "&View"
    BEGIN
        MENUITEM "&Zoom By Points",  "zoom points"
        MENUITEM "Zoom &Fit",   "zoom fit"
        MENUITEM "Zoom &In",   "zoom in"
        MENUITEM "Zoom &Out",   "zoom out"
        MENUITEM "Zoom &World",   "zoom world"
        MENUITEM "Zoo&m Center",  "zoom center"
        MENUITEM "Zoom Pre&vious",              "zoom previous"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Color View &Save",          "colorview create"
        MENUITEM "Color View Restore &Last", "colorview restore"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Refresh",   "redraw"
        POPUP "&Customization"
        BEGIN
            MENUITEM "&Display...",             "display param"
            MENUITEM "&Toolbar...",             "display toolbar param"
        END
    END
    POPUP "&Add"
    BEGIN
        MENUITEM "&Line",   "add line"
        MENUITEM "&Arc w/Radius",  "add rarc"
        MENUITEM "&3pt Arc",   "add arc"
        MENUITEM "&Circle",   "add circle"
        MENUITEM "&Rectangle",   "add rect"
        MENUITEM "&Frectangle",   "add frect"
        MENUITEM "&Text",   "add text"
    END
    POPUP "&Display"
    BEGIN
        MENUITEM "&Color/Visibility...", "color"
        MENUITEM "Color &Priority...",  "color priority"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Element",   "show element"
        MENUITEM "&Measure",   "show measure"
        MENUITEM "P&roperty...",  "show property"
#ifndef _ALLEGRO_STUDIO
MENUITEM "P&arasitic",   "show parasitic"
#endif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Highlight",   "hilight"
        MENUITEM "&Dehighlight",  "dehilight"
        MENUITEM SEPARATOR
        POPUP "&Show Rats"
        BEGIN
            MENUITEM "&All",   "rats all"
            MENUITEM "&Components",  "rats component"
            MENUITEM "&Net",   "rats net"
        END
        POPUP "&Blank Rats"
        BEGIN
            MENUITEM "&All",   "unrats all"
            MENUITEM "&Components",  "unrats component"
            MENUITEM "&Nets",   "unrats net"
        END
    END
    POPUP "Set&up"
    BEGIN
        MENUITEM "&Drawing Size...",  "drawing param"
        MENUITEM "Drawing &Options...",  "status"
        MENUITEM "&Text Sizes...",  "define text"
        MENUITEM "&Grids...",   "define grid"
        MENUITEM "&Subclasses...",  "define subclass"
#ifndef _ALLEGRO_STUDIO
#ifdef XSECTION_MODERN
        MENUITEM "&Cross-section...",           "define lyrstack"
#endif
#ifndef XSECTION_MODERN
        MENUITEM "&Cross-section...",           "define xsection"
#endif
        MENUITEM "&Materials...",  "define materials"
        POPUP "&Vias"
        BEGIN
          MENUITEM "&Define B/B Via...",        "define bbvia"
          MENUITEM "&Auto Define B/B Via...",   "auto define bbvia"
        END
#endif
#ifdef _ALLEGRO_STUDIO
MENUITEM "&Define B/B Via...",          "define bbvia"
#endif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Co&nstraints...",  "cns"
#ifndef _ALLEGRO_STUDIO
        MENUITEM "&Electrical Constraint Spreadsheet...",   "cmgr"
#endif
#ifdef _allegro_dfa
        MENUITEM "D&FA Constraint Spreadsheet...", "dfa_spreadsheet"
#endif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Property Definitions...", "define property"
        MENUITEM "Define &Lists...",  "define list"
        MENUITEM SEPARATOR
        POPUP "&Areas"
        BEGIN
            MENUITEM "&Package Keepin",  "keepin package"
            MENUITEM "Package &Keepout", "keepout package"
            MENUITEM "Package &Height",  "package_height"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Route Keepin",  "keepin router"
            MENUITEM "Ro&ute Keepout",  "keepout router"
            MENUITEM "&Wire Keepout",  "keepout wire"
            MENUITEM "&Via Keepout",  "keepout via"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Pro&be Keepout",  "keepout probe"
            MENUITEM "&Gloss Keepout",  "keepout gloss"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Photoplot &Outline", "keepin photo"
        END
        POPUP "O&utlines"
        BEGIN
            MENUITEM "&Room Outline...", "room outline"
            MENUITEM "&Board Outline...", "board outline"
            MENUITEM "&Keepout...",         "board keepout"
            MENUITEM "&Plane Outline...", "board plane"
        END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User Preferences...",        "enved"
    END
    POPUP "&Shape"
    BEGIN
        MENUITEM "&Polygon",                "shape add"
        MENUITEM "&Rectangular",            "shape add rect"
        MENUITEM "&Circular",               "shape add circle"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Select Shape or Void",   "shape select"
        MENUITEM SEPARATOR
        POPUP "Manual &Void"
        BEGIN
            MENUITEM "&Polygon",            "shape void polygon"
            MENUITEM "&Rectangular",        "shape void rectangle"
            MENUITEM "&Circular",           "shape void circle"
            MENUITEM "&Delete",             "shape void delete"
            MENUITEM "&Element",            "shape void element"
            MENUITEM "&Move",               "shape void move"
            MENUITEM "&Copy",               "shape void copy"
        END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Edit &Boundary",      "shape edit boundary"
//        MENUITEM "Mi&ter Corners",    "shape miter corners"
        MENUITEM "&Delete Islands",     "island_delete"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Change Shape T&ype",  "shape change type"
        MENUITEM "&Merge Shapes",       "shape merge shapes"
        MENUITEM "Chec&k",       "shape check"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C&ompose Shape",       "compose shape"
        MENUITEM "D&ecompose Shape",     "decompose shape"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Global Dynamic Params...",    "shape global param"
    END
    POPUP "&Logic"
    BEGIN
#ifndef _ALLEGRO_STUDIO
        MENUITEM "Net &Logic",                  "net logic"
MENUITEM "&Net Schedule",  "net schedule"
        MENUITEM "Assign &Differential Pair...", "diff pairs"
        MENUITEM SEPARATOR
#endif
MENUITEM "&Identify DC Nets...",        "identify nets"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Assign RefDes",  "assign refdes"
#ifdef _ALLEGRO_STUDIO
        MENUITEM "&Auto Rename Refdes...",    "rename param"
#endif
#ifndef _ALLEGRO_STUDIO
        POPUP "Auto R&ename Refdes"
        BEGIN
            MENUITEM "&Rename...",       "rename param"
            MENUITEM "&Design",          "rename area design"
            MENUITEM "R&oom",            "rename area room"
            MENUITEM "&Window",          "rename area window"
            MENUITEM "&List",            "rename area list"
END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Change Parts",  "partedit"
MENUITEM "&Part Logic...",  "partlogic"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Terminator Assignment...", "ecl param"
#endif
    END
    POPUP "&Place"
    BEGIN
        MENUITEM "&Manually...",                "place manual"
MENUITEM "&Quickplace...",  "quickplace"
        MENUITEM SEPARATOR
        POPUP "&Autoplace"
        BEGIN
            MENUITEM "&Insight...",  "place insight"
            MENUITEM "&Parameters...",  "place param"
            MENUITEM "&Top Grids",  "place set topgrid"
            MENUITEM "&Bottom Grids",  "place set bottomgrid"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Design",   "place area design"
            MENUITEM "&Room",   "place area room"
     MENUITEM "&Window",                 "place area window"
     MENUITEM "&List",                   "place area list"
        END
MENUITEM "&Interactive",  "place interactive"
        POPUP "S&wap"
        BEGIN
            MENUITEM "&Pins",   "swap pins"
            MENUITEM "&Functions",  "swap functions"
            MENUITEM "&Components",  "swap components"
        END
        POPUP "A&utoswap..."
BEGIN
     MENUITEM "&Parameters...",  "swap param"
     MENUITEM "&Design",   "swap area design"
     MENUITEM "&Room",   "swap area room"
     MENUITEM "&Window",   "swap area window"
     MENUITEM "&List",   "swap area list"
END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Up&date Symbols...",          "refresh symbol"
#ifndef _ALLEGRO_STUDIO
POPUP "Rep&lace SQ Temporary"
BEGIN
     MENUITEM "&Devices",    "replace temp_devices"
     MENUITEM "&Symbols",    "replace temp_symbols"
END
#endif
#ifdef _allegro_partition
        MENUITEM SEPARATOR
        POPUP "&Design Partition"
        BEGIN
            MENUITEM "&Create Partitions", "partition"
            MENUITEM "&Workflow Manager",  "workflow"
            MENUITEM "&Guideports",        "guideport"
        END
#endif
    END
    POPUP "&Route"
    BEGIN
        MENUITEM "&Connect",   "add connect"
        MENUITEM "&Slide",   "slide"
#ifndef _ALLEGRO_STUDIO
        MENUITEM "&Delay Tune",   "delay tune"
#endif
        MENUITEM "Cust&om Smooth",              "custom smooth"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Fanout By Pick",  "fanout_by_pick"
MENUITEM "Route Net(s) By &Pick", "route_by_pick"
#ifndef _ALLEGRO_STUDIO
MENUITEM "&Elongation By Pick",  "elong_by_pick"
#endif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Router C&hecks",  "specctra checks"
MENUITEM "Optimize Rat &Ts",  "optimize_ts"
MENUITEM "Route &Automatic...",  "auto_route"
MENUITEM "Route Custom...",  "custom_route"
MENUITEM "&Route Editor...",  "specctra"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Miter By Pick",  "miter_by_pick"
MENUITEM "&UnMiter By Pick",  "unmiter_by_pick"
#ifdef _ALLEGRO_STUDIO
MENUITEM "&Gloss...",   "gloss param"
#endif
#ifndef _ALLEGRO_STUDIO
POPUP "&Gloss"
BEGIN
     MENUITEM "&Add Fillet",             "add fillet"
     MENUITEM "D&elete Fillet",          "delete fillet"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Parameters...",  "gloss param"
            MENUITEM "&Design",   "gloss area design"
            MENUITEM "&Room",   "gloss area room"
            MENUITEM "&Window",   "gloss area window"
            MENUITEM "&Highlight",  "gloss area highlight"
            MENUITEM "&List",   "gloss area list"
END
#endif
    END
#ifdef _ALLEGRO_EXPERT
    POPUP "A&nalyze"
        BEGIN
        POPUP "&SI/EMI Sim"
        BEGIN
            MENUITEM "&Initialize...",  "signal init"
            MENUITEM "&Library...",  "signal library"
            MENUITEM "&Model...",  "signal model"
     MENUITEM "Model &Dump/Refresh...",  "signal model refresh"
            MENUITEM "&Preferences",  "signal prefs"
            POPUP "&Audit"
               BEGIN
                   MENUITEM "&Design Audit...",     "signal audit"
                   MENUITEM "&Net Audit...",        "signal audit net"
                   MENUITEM "Audit &One Library...",       "signal lib audit"
                   MENUITEM "Audit &List Of Libraries...", "signal libs audit"
               END
            MENUITEM "P&robe...",   "signal probe"
            MENUITEM "&Xtalk Table...",   "signal xtalktable"
        END
        MENUITEM "EMI Rule &Checker",         "emcontrol"
    END
#endif
    POPUP "&Manufacture"
    BEGIN
        POPUP "&Dimension/Draft"
        BEGIN
            MENUITEM "&Parameters...",  "draft param"
     MENUITEM "&LineFont",  "linefont"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Linear &Dim",  "dimension linear"
            MENUITEM "D&atum Dim",  "dimension datum"
            MENUITEM "A&ngular Dim",  "dimension angular"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L&eader Lines",  "leader only"
            MENUITEM "D&iametral Leader", "leader diametral"
            MENUITEM "&Radial Leader",  "leader radial"
            MENUITEM "&Balloon Leader",  "leader balloon"
            MENUITEM "&Chamfer Leader",  "leader chamfer"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Cha&mfer",  "draft chamfer"
            MENUITEM "&Fillet",   "draft fillet"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Crea&te Detail",  "create detail"
        END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Artwork...",   "artwork"
#ifndef _ALLEGRO_STUDIO
        MENUITEM "&Stream Out",                 "stream out"
#endif
        POPUP "&NC"
        BEGIN
            MENUITEM "Drill &Customization...", "ncdrill customization"
            MENUITEM "Drill &Legend...",        "ncdrill legend"
            MENUITEM "NC &Parameters...",       "ncdrill param"
            MENUITEM "NC &Drill...",            "nctape_full"
            MENUITEM "NC &Route...",            "ncroute"
        END
        MENUITEM "&Cut Marks",                  "cut marks"
        MENUITEM SEPARATOR
#ifndef _ALLEGRO_STUDIO
        MENUITEM "&Create Coupons...",  "create coupons"
        MENUITEM "D&Fx Check (legacy)...",      "dfa"
#endif
        MENUITEM "&Silkscreen...",  "silkscreen param"
        MENUITEM "T&hieving...",  "thieving"
#ifndef _ALLEGRO_STUDIO
        POPUP "&Testprep"
        BEGIN
            MENUITEM "&Automatic...",             "testprep automatic"
            MENUITEM "&Manual...",                "testprep manual"
            MENUITEM "&Properties...",            "testprep properties"
            MENUITEM "&Fix/unfix testpoints...",  "testprep fix"
            MENUITEM "&Create FIXTURE...",        "testprep createfixture"
            MENUITEM "Create &NC drill data",     "testprep ncdrill"
            MENUITEM "&Density check...",         "testprep density"
            MENUITEM "&Resequence...",            "testprep resequence"
        END
#endif
        MENUITEM SEPARATOR
        POPUP "&Variants"
        BEGIN
            MENUITEM "Create &Assembly Drawing...",  "variant assembly"
            MENUITEM "Create &Bill of Materials...", "variant bom"
        END
    END
    POPUP "&Tools"
    BEGIN
#ifndef _ALLEGRO_STUDIO
        MENUITEM "Create &Module...",           "create module"
#endif
        POPUP "&Padstack"
        BEGIN
            MENUITEM "Modify &Design Padstack...",  "padeditdb"
            MENUITEM "Modify &Library Padstack...", "padeditlib"
            MENUITEM "&Replace...",  "replace padstack"
            MENUITEM "&Group Edit...",   "multpadedit"
     MENUITEM "Re&fresh...",     "refresh padstack"
        END
#ifndef _ALLEGRO_STUDIO
POPUP "P&ad"
        BEGIN
            MENUITEM "&Boundary",  "editpad boundary"
            MENUITEM "&Restore",  "editpad restore"
            MENUITEM "Restore &ALL",  "editpad restore all"
        END
#endif
        MENUITEM "&Derive Connectivity...", "derive connectivity"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Reports...",   "reports"
        MENUITEM SEPARATOR
#ifndef _ALLEGRO_EXPERT
MENUITEM "Topology E&xtract",           "topology template"
#endif
#ifndef _ALLEGRO_STUDIO
MENUITEM "&Technology File Compare...", "techfile compare"
#endif
        MENUITEM "Setup Ad&visor...",           "setup advisor"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Database &Check...",  "dbdoctor"
MENUITEM "&Update DRC",   "drc update"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Design C&ompare...",  "design compare"
        MENUITEM SEPARATOR
POPUP "Uti&lities"
BEGIN
            MENUITEM "&Env Variables...",  "set"
            MENUITEM "&Aliases/Function Keys...", "alias"
            MENUITEM "&Keyboard Commands",  "helpcmd"
            MENUITEM "&Licenses Used...",  "license_use"
            MENUITEM "&Stroke Editor...",  "stroke editor"
END
    END
    POPUP"&STELLA"
    BEGIN
        MENUITEN"Align Symbol",               "align_sym"
        MENUITEN"DRC Walker...",              "drc walk"
        MENUITEN"Find Dang Line/Cline",    "find_dang"
        MENUITEN"Find Stubs",                   "find stubs"
        MENUITEN"Hilight Net without TP",  "hl_ntp"
        MENUITEN"Netlist Editor",               "net_editor"
   END
    POPUP "&Help"
    BEGIN
        MENUITEM "&Documentation",              "cdsdoc allegro allegrolaunch"
        POPUP "&Web Resources"
BEGIN
           MENUITEM "&KP&&S",  "http
http://sourcelink.cadence.com/docs/files/Release_Info/psdkpns/algKPnS/algKPnSTOC.html"
           MENUITEM "&CadencePCB.com",  "http http://www.cadencepcb.com"
           MENUITEM "&Sourcelink",  "http http://sourcelink.cadence.com"
           MENUITEM "&Web Collaboration", "http http://collaboration.cadence.com"
           MENUITEM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http
http://sourcelink.cadence.com/docs/files/FAQ/Allegro/allegroFAQ/allegroFAQTOC.html"
           MENUITEM "&Education Services", "http http://www.cadence.com/education"
        END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About...", "about"
    END
END

HOME的环境变量:
HOME    d:\psd_15.5
变量名:stella-skill
变量值:d:\stella
以上是我电脑的值,我一一列出来了,感谢楼上的回答,可是我还是找不出答案,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
呵呵
好长啊
看晕了
看起来你的skill路径是d:\stella
但是home目录是d:\psd_15.5
你把skill文件放到home目录下的env文件夹下面试试看

楼主:
你说的SKILL文件夹是不是指allegro.ilinit放到pcbenv文件里呀,没错呀,我就是这样呀,还是不行呀

网友A:
贴allegro.ini内容看下。

楼主:
请问是指allegro.ini文件内容粘贴到allegro.ininit文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指allegro.ini文件内容粘贴到allegro.ininit文件吗

贴到这里

楼主:
啊,还是不懂呀,我D:\psd_15.5\pcbenv目录里有个allegro.ini文件呀如下:是把这些贴到allegro.ininit文件里吗,我贴了,还是不行呀
[allegro]
mainwin_location=143 19 768 720
version=15.5
directory=D:/psd_15.5/HR9000-3220 V1.0
toolbar=1
maximize=1
control_location=816 91 205 562
control_dock=1024
product=Allegro PCB Design 610 (PCB Design Expert)
[plot_setup]
setupScaling=1
setupScalingFactor=1.000000
setupDefaultLineweight=1
setupAutoCenter=0
setupMirror=0
setupColor=1
setupContents=1
setupVectorizeText=0
setupVectorizeTextWidth=0.000000
windowsNonVectorText=0
windowsNonVectorTextFont=Courier
windowsNonVectorTextFontScaleHeight=100
windowsNonVectorTextFontScaleWidth=100
windowsPlotMargin=0.250000
[allegro_librarian]
version=15.5
directory=d:/psd_15.5
toolbar=1
maximize=1
control_location=816 81 205 572
control_dock=1024

网友:
1.确认你的HOME环境变量为d:\psd_15.5www.eda365
2.确认你的SKILL都直接放在d:\stella目录下面
修改d:\psd_15.5\pcbenv目录下面的allegro.ilinit内容如下: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stella")))
load("MKDEV.IL")
load("align_sym.il")
load("find_dlines.il")
load("DRC_WALK.IL")
load("Find_DRC.il")
load("boundaryview.il")
;load("x_align_symbol.il" "deargds")
;load("")
;load("")
;load("")
; DstCAM350() is the CAM350 Cross Probe Startup
load( "c:\\pcbenv\\DstCxi.il")

楼主:
"确认你的SKILL都直接放在d:\stella目录下"这点的SKILL是个文件吗,这个文件要从哪来?在D盘还要建stella这个目录?第一点是没问题的,allegro.ininit照修改了,

网友:
你没有SKILL文件,怎么来LOAD。

楼主:
我在本论谈里下了个stella文件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
*.il的文件要放在d:\stella下面

楼主:
有呀,我都有放在里面呀

网友(2016-01-05):
权限在哪儿?我目前达不到

网友(2020-03-31):
引用 网友A:
贴allegro.ini内容看下。

我也遇到楼主这个问题,我是allegro的skill,我之前可以用的,后来公司安装了加密软件,就突然消失没有了。我的是将allegro.inlint 放在home路径的pcbenv文件下

网友:
您好,你这个问题最后如何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百度了很多资料。但当时我开始安装时是没有编辑菜单文件.men。后来公司安装加密软件,我的skill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