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求助』关于ALLEGRO板图问题

楼主(2008-08-05):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在分割电源平面时出现不能高亮的AGND,查看NET,里面没有AGND,连GND、VCC都没有,是不是在NETLIST导出时遇到问题了?重新导出导入,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希望各位高手能够给分析一下,看看怎么解决,我是新手,实在无能为力,问了几个人,依旧没有解决,心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在分割电源平面时出现不能高亮的AGND,查看NET,里面没有AGND,连GND、VCC都没有,是不是在NETLIST导出时遇到问题了?重新导出导入,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希望各位高手能够给分析一下,看看怎么解决 ...

楼主pcb里面没有agnd那你怎么高亮它呢???

楼主:
可是有AGND啊,电路图里有的,板上相关元器件也画上了,昨天还是好的,今天我不知道修改了哪里了就出现了问题。现在NET里面也没有AGND.

网友:
分割平面是否指定网络?

网友:
原理图有没有做过改动?
查查原理图,看看AGND有没有使用Alias连接到其他net(假设为NET1)上,表示AGND和NET1是相同net,生成网表时可能就使用了NET1作为网络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