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大家都是怎么分割内层的?

楼主(2008-08-05):
大家都是怎么运用的?

网友:
在anti  etch画分割线
再用split plane 下的create进行铺铜。

网友:
难道还有别的方法?

网友:
在很多书中都是推荐上述的方法。但是本人感觉有个问题就是分的两层必须是左右或者上下分开的,不可以在一个大Plane内部挖出一个小的Plane来。

本人常用的方法是首先画出整个层的Plane,然后画局部的Plane,Allegro局部自动避让的功能,在重叠的部分会自动避让。不过网上有人建议先画小的Plane,然后整个Plane。我也觉得后面的好。

网友:
可以先将电源层设置为负片,让后用ANTIETCH画出相应区域,然后直接按2楼的做法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网友:
俺还是喜欢负片覆铜,直观,也适合大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