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脚的网络问题(DRC0031错误)

楼主(2008-08-05):
如果器件的电源脚的name和所连接的电源网络名不同,就会出现DRC0031错误。

比如器件的电源引脚名为V+,要连接到电源网络为+5V上,好像只有2个方法:

1.修改器件电源引脚名为+5V
2.修改器件电源引脚为非电源属性

不过这2种方法都很不爽。难道没有更合理的方法?请问各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beethoven at 2008-8-5 15:03
如果器件的电源脚的name和所连接的电源网络名不同,就会出现DRC0031错误。

比如器件的电源引脚名为V+,要连接到电源网络为+5V上,好像只有2个方法:

1.修改器件电源引脚名为+5V
2.修改器件电源引脚为非电源属 ...

这样还不行?

楼主:
这个办法也可行,只是看着也很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