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copper的用法?

楼主(2008-08-05):
最近看了一些原厂出的板,很多板上有一些正方形的铺铜块,按阵列的方式排布在顶层或底层,且没有任何的网络连接,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考虑这么做的
EMC/EMI?还是其他?不会只为了美观吧?

网友:
    是不是为了散热?

网友:
    maybe u said that.

网友:
    如果是四层板的话,走线应该在内层。。。那在顶层和底层铺铜是为了EMI/EMC

网友:
    “按阵列的方式排布在顶层或底层,且没有任何的网络连接”
你说的该不会类似拼板上V-Cut外的pcb部分吧?!很多pcb厂商会在上面做阵列的铜皮处理。
    好像有些主板上也会有这种东西,不过有没有连接网络无从考证。。。。。

楼主:
    不是,拼板V-CUT外的铜块是工厂做阻抗匹配检测用的,我说的是在板上的,用PADS做的板比较少见这种情况,用allegro做的板,特别是一些大厂的原厂开发板经常有这种情况,不知道有什么用,如果说用于EMC/EMI,那接地铺同不是更好吗?

楼主:
    也不会是散热吧,如果散热铺成整块的铜皮效果不是更好,操作也简单多了呀

网友:
    有可能是为了散热 我就这样干过

网友:
    为了对称

    PCB过回流焊,波锋焊后不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