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学仿真应该如何入手开始?

楼主(2008-08-05):
请教:学仿真应该如何入手开始?很想学仿真,但总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入手开始,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好宽泛的问题。。。
就SPICE而言,基本上语法都可以触类旁通。学系PSPICE的同学可以养成多看网表的习惯(不是电路图),对接触HPICE等其他工具大有裨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宽泛的问题。。。
就SPICE而言,基本上语法都可以触类旁通。学系PSPICE的同学可以养成多看网表的习惯(不是电路图),对接触HPICE等其他工具大有裨益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