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S3C2410BGA布线问题

楼主(2008-08-05):
请教BGA封装内有一个1.8V电源,如果不覆整块铜而用走线相联的话,是连成树状好呢还是首尾相连比较好,
芯片四角都考虑放电容的话有没有必要?我觉得电源入口放就好了.

望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BGA封装内有一个1.8V电源,如果不覆整块铜而用走线相联的话,是连成树状好呢还是首尾相连比较好,==>我觉得网状比较好
芯片四角都考虑放电容的话有没有必要?我觉得电源入口放就好了.==>每一个电源引脚都要就近放置去耦电容

这个问题不需要高手

网友:
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要知道这些电容的用处才是真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