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几个Allegro应用技巧,赚点职分,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2008-08-05):
1.
Env
文件路径
路径
C:\cadence\SPB_15.7\share\pcb\text\env

设置如下文件配置库

set MODULEPATH = D:\lib\pcblib
set PADPATH =D:\lib\pcblib
set PSMPATH = D:\lib\pcblib
set DEVPATH = D:\lib\pcblib
设置如下文件配置快捷键
alias Pgup zoom in
alias Pgdown zoom out
alias Home zoom fit
alias Insert define grid

楼主:
2. 菜单配置

路径
C:\Cadence\SPB_15.7\share\pcb\text\cuimenus\allegro.men
设置如下文件可以增加菜单栏
POPUP "MyTools"
BEGIN
MENUITEM "Show", "show measure"
MENUITEM "Zcopy", "Zcopy
shape"
MENUITEM "IN_Drawing", "clppaste"
MENUITEM "OUT_Drawing", "clpcopy"
MENUITEM "DXFIN", "Dxf in"
MENUITEM "DXFOUT", "Dxf out"
MENUITEM "Mirror", "mirror"
MENUITEM "Split plane", "split plane create"
MENUITEM "Ratscell", "rats component"
MENUITEM "Ratsnet", "rats net"
MENUITEM "Unratscell", "unrats component"
MENUITEM "Unratsnet", "unrats net"
MENUITEM "Groups", "groupedit"
MENUITEM "Routekeepin", "keepin router"
MENUITEM "Cellkeepin", "keepin package"
MENUITEM "Shapeparam", "shape global param"
END
POPUP "Layout"
BEGIN
MENUITEM "Place_man", "place manual"
MENUITEM "Place_auto", "quickplace"
MENUITEM "SwapCell", "swap components"
MENUITEM "Refresh_cell", "refresh symbol"

MENUITEM "ModifyPad", "padeditdb"
MENUITEM "Replace_pad", "replace padstack"
MENUITEM "DrawingsIZE", "drawing param"

MENUITEM "Drc_update", "drcupdate"
MENUITEM "Chamfer ", "draft chamfer"
MENUITEM "Fillet", "draft fillet "
MENUITEM "DBDoctor", "DBDoctor "
MENUITEM "Ncdrill legend ", "ncdrill legend "
MENUITEM "Ncdrill param", "ncdrill param"
MENUITEM "Ncdrill", "nctape_full"
MENUITEM "Artwork", "artwork"
END

POPUP "SKILL"
BEGIN
MENUITEM "Align Symbol", "align_sym"
MENUITEM "DRC Walker...", "drc walk"
MENUITEM "Find Dang Line/Cline", "find_dang"
MENUITEM "Find_DRC", "find_drc"
MENUITEM "Find Stubs", "find_stubs"

MENUITEM "Hilight Net without TP", "hl_ntp"
MENUITEM "Netlist Editor", "net_editor"
MENUITEM "Net_length", "netlength"
MENUITEM "place_list", "place_list"
MENUITEM "component_height", "component_height"
MENUITEM "Find", "Find_Component"
MENUITEM "show_library", "show_library"
MENUITEM "UnitsConv", "conv"
END

楼主:
3.Skill 文件调用

路径 C:\Cadence\SPB_15.7\share\pcb\text\allegro.ilinit
设置如下文件,将添加存放在C;\pcbenv下的Skill文件
load("add_device_label.il")
load("addpinuse.il")
load("align_sym.il")

4Storkes文件
目录: C:\Cadence\SPB_15.7\share\pcb\text\allegro.strokes

5. Allegro文件转入WG Expedition 方法

2 上增加一个菜单栏

POPUP "ExpeditionPCB"
BEGIN
MENUITEM "Expedition NDD...", "DCAD in"
MENUITEM "Expedition Dfl...", "DCAD out"
MENUITEM "Expedition dfl_main...", "dfl_main"
MENUITEM "allegro2exp", "Allegro2Expedition"
MENUITEM "UnitsConv", "conv"
END
把目录D:\ProgramFiles\Expedition\2005EXP\SDD_HOME\wg\userware\dfl下的所有文件拷贝到C:\pcbenv,路径 C:\Cadence\SPB_15.7\share\pcb\text\allegro.ilinit添加如下调用代码

load("dfl_main.il")
load("dc_in.il")
load("dc_out.il")
完成上面后,就可以看到Allegro 上出现Expedition PCB 菜单了

楼主:
使用方法:
、在Allegro中打开brd文件,运行ExpeditionPCB菜单下的Expedition Dfl...命令,弹出DC Output的菜单,
选中合适的项后,Run,在当前目录下会生成一个以MGC结尾的目录,该目录下的Work目录下会生产一个dfl文件。

、运行Expedition PCB,打开文件,类型选*.dfl,打开刚才生产的dfl文件,进行布局、布线,完成后,运行File菜单下的Export NDD File命令,在当前目录会生成用于反标回AllegroNDD文件。

、重新回到Allegro中,打开1中的brd文件,运行Import菜单下的Expedition NDD...命令,弹出DCAD in的对话框,选中在2中生成的NDD文件后,运行Open命令,在2中所完成的布局、布线结果就会导入到Allegro中。

6.Design Partition
a. Places--- Design Partition---Create Partitions,然后画一根线,就分为了2个部分,画2根线就3个部分,

b. Places--- Design Partition---workflow manager,将产生一表格,选中导出的分区和输入User ,然后按Export,它将在此PCB文件夹下产生3个文件夹partition_2partition_3partition_4,里面是*.dpf文件,你可以用allegro打开,然后布局布线,当然只能在你有权限的那部分区域能操作,其他部分是不能选中的,

c,3个用户完成布局后,将其做好的PCB文件放到上面的3个文件夹位置下,然后执行Places--- Design Partition---workflow manager,在其弹出的窗体下选择Import,它将合并这几个分散文件称一个完整的PCB layout文件,

说实话,这招可能是Cadence 学了Mentor Expedition PCB TeamPCB,但是和Mentor Expedition PCBXtream PCB 功能相比,实在是不敢恭维阿!

Xtream PCB真是最牛的协同设计方法,可是也有弊端,有时掉线死机,不过适合一个公司不同地方的人协作设计!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让我对text 里面的文件更熟悉了

网友(2015-05-19):
引用 楼主:
使用方法:
    1、在Allegro中打开brd文件,运行ExpeditionPCB菜单下的Expedition Dfl...命令,弹出DC Ou ...

    可以录个视频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