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不能部分仿真

楼主(2008-08-05):
我现在在做一块板子 只需要仿真DDR2部分 能不能只仿真这一部分 用的是allegro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你只需要把DDR Controller和SDRAM的IBIS model找到并验证就可以进行仿真了;当然如果有DIMM的board file那就更好了,可以做designlink把板子和dimm条连起来做仿真

楼主:
那预布局的时候 也只要布DDR2部分就可以了么?

网友:
如果你是在做产品,pre-layout当然不能只考虑ddr部分;如果你只是在做仿真学习,是可以只routing ddr部分

楼主:
哦 谢谢哈 我去琢磨琢磨

楼主:
再问一句 如果只有CPU的IBIS模型 没有单独的DDR Controller的IBIS  还能只做DDR2部分的仿真么?

网友:
ibis模型并不局限你必须用到它里面所有的pin model,你只需要加载整个ibis进去,ddr control的pin对应上就可以用了,其他pin不需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