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走线与直角走线有何区别

楼主(2008-08-05):
想请教一下,这两种走线各用于什么场合,有哪些好处,忘高手详述。

网友A:
我只知道圆弧走线线宽不会变化,但直角和钝角走线的线宽在拐角处变化。
线宽变化会引起阻抗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圆弧走线线宽不会变化,但直角和钝角走线的线宽在拐角处变化。
线宽变化会引起阻抗变化。

    谢谢回答,不过以我走的5mil的线宽来看的话,拐角处线宽的变化足以忽略不计了,它对阻抗的影响应该大不到什么程度。

    看资料讲,说在高频时用圆弧走线比较好,我现在布一个10层PCB,在千兆以太网部分采用了圆弧走线,但总感觉圆弧在拐弯处,

视觉上看起来不圆滑。不知道实际加工出来是怎么样的,希望不会有什么副面影响。

网友B:
正如二楼说的,直角走线在转角时会引起阻抗变化,这会造成阻抗的不连续,引起信号反射。而实验过程表明,这个阻抗的变化不足以引起实质性问题,即可以忽略其影响。但是,这个尖端会引起另一个问题,那就是EMI。你的描述中说到板子速率达到千兆,那么,应该考虑由于直角走线引起的EMI问题。所以使用圆弧形走线是正确的选择。圆弧在Allegro中看起来不是那么连续,这个问题我也注意到。不过应该不会引起什么副作用,至少原来做的千兆速率的板子没有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如二楼说的,直角走线在转角时会引起阻抗变化,这会造成阻抗的不连续,引起信号反射。而实验过程表明,这个阻抗的变化不足以引起实质性问题,即可以忽略其影响。但是,这个尖端会引起另一个问题,那就是EMI。你的描 ...

    非常感谢,很热心的朋友!

网友(2013-01-05):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