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问题集(lesson 1)

楼主(2008-08-05):
非常详细、实用的问题集,给各位需要的同学

感谢贵公司多媒体教程给我带来的帮助!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在设计准备中设置VIA、层、布线规则一节的多媒体中,
1.为什么有边界线还要对内层的外形线进行设置?
2.Layer_25是什么?为什么此外形线设为Layer_25?
3.我在其它地方看到“在做元件的时候焊盘定义里就要加上第25层”,
但在贵公司教程中做QFP-44P这个示例时并没有加,这是为什么,加与不加有什么区别?
请指教,谢谢!

答:
有关您的问题回答如下:
在我们的多媒体教程1,2部中介绍了PowerPCB的层使用,以及我们推荐的层使用惯例。因为您没有资料,所以简单介绍一下:

Layer_25层是内层负片设计时使用,用来做安全焊盘,注意只有DIP元件才需要,QFP等SMD表面帖装元件是不需要的。安全焊盘一般应该设置得比表面的连接盘大,如果您对负片设计不是很清楚,请阅读相关资料。
为什么有边界线还要对内层的外形线进行设置?
这同样是对负片设计时的一种手段,加宽负片的外形边界线的作用,相当于正片设计时对外形边缘区设置布线禁止区域。

您好!
本人已做了Library:FTL.PT4文件和Netlist:training.asc文件但发现与你们的教程中不同和错误不能输入,请你能否将你们的教程中的Library:FTLPT4文件和Netlist:training.asc发给我做参考学习.谢谢!!

答:
感谢您的来信,有关您的问题希望您能够找到错误原因,如属于什么类型的错误等,才能真正有所提高。

按照您的要求我们将Traing.PCB送给您,您可以将所有元件存储到自己的库中,方法在教程中有介绍。
简要说明如下:选中所有元件/在右键菜单中选择SAVE TO LIBRARY/然后选择一个库就可以了。
有关NETLIST,您可以使用我们的数据与您自己的NETLIST相比较.使用NETLISTCompare命令,还可以输出一Netlist,使用Report功能。请尝试上述方法,如果仍然有问题欢迎来信提问。
注:上述所有操作在各相关教程中都有介绍,相信在阅读后续课程时您自己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请教怎样用你上次发给我的training.jop文件,输出Netlist training.asc文件.怎么在教程里看不到

答:
通过FILE/REPORT中/进行ASC OUT,在新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POWERPCB NETLIST.就可以输出。同时注意POWERPCB 的NETLIST格式如果要想读入到您的设计中需要在最前面增加一行关键字,在第2部教程有介绍.。

您好!
我已看完你们的第一部(元件设计标准/操作规程),觉的很好.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在制作元件时,测量元件间距为什么只能准确到小数点后1位(如:2.5)而不能到小数点后2位(如:2.54)请问这在那里设置。

答:
A:请进入SETUP/Preference/Auto Dimensioning,然后从General Settings 窗口选择 Text在新打开的对话框中将Precision的Linear一栏增加到2位或者是3位,这是小数点后的位数。请试试看,如有问题欢迎随时来信。

在powerpcb中怎么样直接放置(不用在EDITOR DECAL中做成元件)一个2*3的焊盘,内径1.5外径3的过孔。是不是都要在EDITOR DECAL中做成元件后再调入。
答:
只要有孔必须用元件,而且这是保证不出错误的最安全的方法。

在powerpcb中画线是不是一定要有网络(鼠线连接)才能进行布线,没有鼠线连接可以直接画线吗?
答:
在PowerPCB中只要有电气连接肯定会有NET网络(鼠线连接),但是在ECO下面可以不加NET网络直接追Route。
只适合简单的设计。在教程中有介绍。

有时要画一条0.5的线,而在Rules/../recommended中设置是0.2,为什么在画线输入W0.5后,这一段是0.5而下一段又变成0.2是不是powerpcb中画线就是这样。
答:
这是因为Rules/../recommended中设置优先,所以请更改设置,会比较方便。

我已经能够创建复杂的plane area, 但是,尽管我在该Plane area中放置VIA,热焊盘自动出现,但鼠线却不消失,同样的PCB图中,GND层的热焊盘却不出现鼠线,为什么?

答:
鼠线是否显示一般与VIEW/NETS中的设置有关,请看多媒体教程
第3部中有介绍,再说,显示鼠线并不一定表示没有连接,只要VERIFY DESIGN中的内层与连接检查无错就可以完全放心。

我希望在VCC层(Splix/Mixe)整个布+12V的Plane area,然后在其中一小块布+12S的Plane area如何操作。

答:
一般可以通过下面两个途径实现

正片使用COPPER POUR 功能,此时VCC层设置为普通的ROUTING 层即可。然后用COPPER POUR画,注意FLOOD设置。或者Splix/Mixe,注意LAYER 设置,是否将两个信号都ASSIGN了?另外外形是用AUTO PLANE SEPARATE 画的吗?

PCB图中各种字符往往容易叠加在一起,或者相距很近,当板子布得很密时, 情况更加严重。
当我用Verify Design进行检查时,会产生错误,但这种错误可以忽略。往往这种错误很多,有几百个,将其他更重要的错误淹没了,如何使Verify Design会略掉这种错误,或者在众多的错误中快速找到重要的错误?
答:
可以在颜色显示中将文字去掉,不显示后再检查;并记录错误数目。但一定要检查是否真正属于不需要的文字。

PowerPCB提供了一些常用器件的封装,问题是:
1. 我不知道封装的名字和实际器件的对应关系
2. 似乎PowerPCB的名字和国际通用的元器件的封装名字不是一致的,PowerPCB用了一些简写,如何对应起来?
3. 一种封装对应好几种,如何选择?例如:SSOP8就有

  SO8-opt

  SO8M1
O8M2
O8NB
O8NBWS
O8WB
  ...

答:
再次重申,最好不要使用厂商的库,应尽量自己建库.原因有多种,可以避免出错,虽然要多化些时间.
各家起名都有自己的规则,该例是根据具体的封装命名的一般人不容易记住,而且是用英制,不太适合我们使用.
建议您根据元件资料,自己建立一个命名规则,慢慢建立自己的库.
Type 名用元件的封装名,Decal用自己的命名规则起名等.

楼主:
坐一下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