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to Allegro的一点疑问

楼主(2008-08-05):
各位兄弟好,小弟刚学allegro,有个很弱的问题请教一下:
1.orcad to Allegro 一定需要*.OPJ文件吗? *.DSN文件可以吗?
2.如果不可以,DSN问题如何转为*.OPJ文件?
3.我用orCAD打开*.DSN文件的时候好象已经自动转为*.OPJ文件了,为什么我转到PCB DSN时还有以下出错提示呢?

小弟已查看论坛并没找到答案.

网友:
查看一下log文件

网友:
是否用低版本Allegro打开 高版本的文件?

楼主:
知道是电源PIN的问题,可怎么该呢.
session.log信息如图片,
netlist.log信息见附件,哪位热心的朋友帮忙看看到底怎么解决?

1009 Bytes, 下载次数: 12,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A:
好像是因为新版本中原理图库文件中的元件引脚名称不能重复,比如一个器件1号和2号引脚都接地的话,Number=1,Name=GND,Number=2,Name=GND,就会出错,Name应不同,设置为GND_1和GND_2,这个和Protel不同,Protel中只要Number不重复就可。

网友:
补充一点。大家可能会说,我们常常调用软件自带的元件库,像里面的处理器之类的一个器件会有许多VCC,GND,这些器件的引脚名称也相同,却没有报错,这是WHY?这是因为那些有重复名称的引脚被指定了Power类型,这样就可以了。而我们自己做封装时,往往偷懒,器件引脚统统采用了默认的passive,没有考虑到是Power引脚、还是Input、output引脚,这样如果有多个VCC,GND,就会报错,可以改为VCC_1,VCC_2,当然这样很不好看的,建议大家做元器件时指定引脚类型,这样DRC更彻底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因为新版本中原理图库文件中的元件引脚名称不能重复,比如一个器件1号和2号引脚都接地的话,Number=1,Name=GND,Number=2,Name=GND,就会出错,Name应不同,设置为GND_1和GND_2,这个和Protel不同,Protel中只要N ...
这个NAME可以重复,但是你必须把引脚定义成POWER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