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VS VERIBEST

楼主(2008-08-05):
VERIBEST 就是现在的WG,呵呵。
allegro VS VERIBEST

长度匹配的布线实现: Allegro―〉手工的方法;Veribest―〉成批量地自动完成(可以将设计时间从2周或更长到缩短几个小时)
多线并行布线Allegro―〉一次只能完成一根线;Veribest―〉一次可以多根线并能自动调整,打过孔等等(可得益10倍以上的设计效率的提高)
动态推挤(调线): Allegro―〉有限的能力(比如出现毛刺);Veribest―〉 随意推挤没有毛刺(5倍以上的效率提高)
差分对布线Allegro―〉 无 ;Veribest―〉可自动差分布线(手工布线下10倍以上的效率提高)
无限次的Undo和Redo AllegroAllegro―〉无Veribest―〉可缩短总设计时间的10%
集成的库管理: Allegro―〉功能有限;Veribest―〉需很少的数据切换
原理图和PCB的集成: Allegro―〉基于网表的;Veribest―〉无缝集成(更出色的ECO和BOM,100倍的设计改进)
中文输入: Allegro―〉不支持;Veribest―〉原理图中输入中文,PCB任意位置任意层输入中文,支持全部字体
使用Veribest的酷功能
1. 差分对/多线布线
2. 高速网线的动态调整(比如可以调整或推挤蛇形线,而蛇形线的形状和长度可以动态的保持不变)
3. 可以敷铜区中进行布局布线,并可以在已敷铜区域内推挤布线、过孔,移动器件
4. 在一个集成环境下的单一layout设计系统(交互布线与自动布线统一环境)
5. 基于形状的交互布线和自动布线
6. 动态改变线宽和过孔大小的规则区域定义;
7. 能将电路从一边推挤到另一边
8. 能将过孔合并到其他过孔和引脚;
9. 敷铜区易于编辑、拷贝和移动;
10. 器件在动态敷铜区的移动;
11. 提供BGA扇出模板;
12. 可以显示引脚号;
13. 动态“冒险”显示;
14. 动态曲线调整(高速约束线);
15. 钻孔显示;
16. 多线布线和多线自动连接;
17. 选择能力(特别是被选中的网线固定);
18. 差分对自动调整;
19. 动态自动调整;
20. 按网线/错误着色;
21. 自动的热焊盘旋转;
22. 丝印字编辑;

网友:
看来我当初学WG没有错啊

网友:
allegro 今非昔比了

网友:
wg 的前身, VERIBEST !  我觉的wg 够用了。

网友(2009-03-13):
哪里有下载的。。??

网友:
    正在学习和研究WG中。。。

楼主:
    Allegro和WG我都有玩过, 画的板子也都生产了.
    不过, 我还是比较喜欢WG, 主要是因为WG至少还可以把PCB导出到PADS, Allegro则只进不出. 让人很不爽.

楼主:
    用哪个,主要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喜好以及公司的大环境来定.

网友:
    请教steven_pcb,如何把wg PCB 导出到PADS?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