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画板步聚

楼主(2008-08-05):
不知道各位高手习惯怎么布线。我是新手,走线的时候,特别是密度大的板,线走的紧凑的;如果打开设计规则,常常打个过孔都很不方便,老是打不下去,所以,我先关了规则布线,但这样一来,线布完后一打开设计规则检查则特多警告,
      然后在修改的时候也是一样,打开规则则修改起来很不方便,关了的话修改起来又拿不准,经常检查的话又很费时间,感觉布线没有protel99灵活,方便,别人都说pads好用,可能是我的方法不对,盼高手们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根据个人习惯呗,布线时一般是先走差分-时钟-高速信号线再到外围。先走密度大的CPU部份。如果密度大过孔老是打不了的话,建议用ROUTER 布线打开里面的推挤。很方便的.............

网友:
这个说来说去就是个习惯问题,我布板从来不用规则布线,也是一样的布完。检测时发现一些问题再来挪动!
当然,在布线时,如果你的安全间距是8MIL,那你用G的设置就为2,4MIL也行,这样移动个2和4格就是刚好的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分享经验 .

网友:
一般用router出BGA线,总线,并列线比较好,打开推挤功能拉的线很美观,然后切换到layout走就近的线或者打过孔都比较好

网友:
最喜欢的是自动推挤功能啦!太喜欢了!
建议规则不要关掉噢!PADS不象99SE 的!

网友:
自动推挤的线大部分我觉着不漂亮,推挤成功了但还是要重新整理~~~有好办法让推挤更接近我想要的结果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