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一般螺钉安装孔定义在什么层?

楼主(2008-08-05):
我现在是用过孔定义的螺钉安装孔,金属化。各位一般是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用过孔定义的螺钉安装孔,金属化。各位一般是怎么定义的呢?

过孔也可以吧,我们一般是做成封装的形式,如果要接地那在原理图中做个元件接地
如果不接地的可以手动放置安装孔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类似:我应该怎么回家呢?

这个问题有点类似:我应该怎么回家呢?
回家有打的,坐公交,骑车,走路。。。。但目的是回到家中!
安装孔的目的是打一些可以用来安装的孔,只要孔合要求就可以了。
常用办法有:
机械层,过孔,甚至做成零件的HOLE。方法可以很多。视要求而定!
当然不同的公司可能会有一些公司标准的要求。但终极目标是一致的!
别太拘泥了!毕竟是你在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