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否修改库元件的Package Type

楼主(2008-08-06):
新建一个Mutiple-Part package的元件,Package Type里的两种类型:Homogeneous和Heterogeneous分别意味着什么?有什么作用么?
另外我已经建好一个元件后,能否再次修改类型,为何是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建一个Mutiple-Part package的元件,Package Type里的两种类型:Homogeneous和Heterogeneous分别意味着什么?有什么作用么?
另外我已经建好一个元件后,能否再次修改类型,为何是灰的?

两者的区别在于:Homogeneous-每个part的图形和引脚名称是一样的,比如2个相同与门构成的IC;Heterogeneous-每个part的图形都可以画成不同形式,比如一个CPU的多个分部。
只能在创建的时候选择,不能修改。

楼主:
讲得很清楚,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