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规则检查问题

楼主(2008-08-06):
请问一下,如下图的pads规则检查时,一般选哪几项??

网友:
根据我个人的习惯我一般选drill to drill   and  partial  via  drills 其它的我都选得好少,但也可以选后看下错误是不是可以充许接受的的。因为在设计时有很多错误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2008-12-06):
请教下先得

网友:
一般默认的就可以了 有时候会把BOARD OUTLINE 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