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注册问题

楼主(2008-08-06):
5金币
我根据网上的说法

1.
启动Pspice Model Editor模型编辑器;
  2. File/open
打开 \orcad\Capture\Library \PSpice\nom.lib
  3. MODEL/copy from: New Model
中填入元件的名字,Source 选择上文自建的.lib 文件,

      From Model 中选择上文自建的.lib文件, 有几个就重复几次;
  4. File/Create Capturearts Browse...
在打开的窗口中  Enter Input Model Library :选择nom.lib 文件目录;
点击OK 即可把该文件注册进相应的nom.olb文件中。

我注册的是IC里面有很多MODEL 我多一一注册了但还是没用显示模型没定义用MODEL EDITOR打开是该模型不能在相应的库找到我多把LIB OLB文件多复制在库中了  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用记事本直接打开nom.lic,在里面加一行"xxx.lib",保存就可以注册了

网友(2008-12-30):
nom.lib文件是需要修改的,用记事本打开,在里面加“.lib xx.lib”之后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