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元件值填写的BUG

楼主(2008-08-06):
orcad中,发现有些元件填的封装是一样的,只是元件值不一样,但导入pads时却出现不一样的现像(注意元件值中有括号的就导不进):
*Bad *PART* ascii data line format
C108             0402,4N7(10V X7R)

没有括号的就可以:
Part name already used C107
C107             0402,100N

但再只细看,我的图中有很多都是有括号的却也可以:
Part name already used C202
C202             0603,1UF(6V3 K 0603 X5R)

问题出来了:

    如果我把C108的值写成1UF(6V3 K 0603 X5R),却也可以啦:
Part name already used C108
C108             0603,1UF(6V3 K 0603 X5R)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搞得我花了太多太多时间只找到这里,却还得重新进行改元件值,把值中的括号去掉,换成4N7/10V/X7R,也可以导入:连这个提示(Part name already used C108)也没有啦,:

Part name already used C106
C106             0402,100N
Part name already used C107
C107             0402,100N
Part name already used C109
C109             0402,100N
Part name already used C111
C111             0402,100N
(看不到C108的提示啦)

有哪位大侠可以试试(可以直接复制上面所说的到随便一个图进行试),当然,我不明白为何会出现(Part name already used C108)这样的提示,为何改成"/"这个就会没有了提示,

 :o :o :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ORCAD中,发现有些元件填的封装是一样的,只是元件值不一样,但导入PADS时却出现不一样的现像(注意元件值中有括号的就导不进):
*Bad *PART* ascii data line format
C108             0402,4N7(10V X7R)

没有括号 ...

这个问题可以去问一下PADS的版主,,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xiebill at 2008-8-6 11:12
在ORCAD中,发现有些元件填的封装是一样的,只是元件值不一样,但导入PADS时却出现不一样的现像(注意元件值中有括号的就导不进):
*Bad *PART* ascii data line format
C108             0402,4N7(10V X7R)

没有括号 ...

这样的问题是你的原PCB图上面还有其它的元件,而且与新进网络的元件同名

估计你是修改了原理图之后再次导入网表,这样你先删除原PCB里面的相应元件或者是修改过的元件),然后才导入新的网表!

当然了,没有修改过的元件就要保留,因为网络表并不会因为新导入网表而被修改。

网友:
此问题属于PADS的范畴

楼主:
这个算明白了,但没明白的是,为什么值的编写长度与符号有要求呢.....要资料上都没有提到....我却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支持一下

看看,占个位置。支持楼主

网友(2009-05-26):
    VALUE 中不能有空格

网友:
    但再只细看,我的图中有很多都是有括号的却也可以:
    name already used C202
       你这个提示是导入PCB里时候出现的提示。

    我来观望下。都解决问题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