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请教:Skill无法取得tabset的正确响应?

楼主(2008-08-06):
请教高手我这里怎么无法取得tabset的正确响应啊???
功能就是实现不同的tab切换的时候实现简单函数的操作。
(defun _test_callback (form)
(case form->cuRField
  ("helping"
  axlUIConfirm("1,Input all 。。。")
  )
  ("about"
  axlUIConfirm("Developed by。。。")
  )
  (field="TableTabset" value="AAA"
  print("111")
  )
  (field="TableTabset" value="BBB"
  print("222")
  )
)
)

TableTabset是tabsetOptions的tabsetDispatch参数
AAA和BBB是tabLabel值

为什么切换AAA与BBB的时候都是执行 print("111")?????

网友:
改为下面试下。AAA,BBB分别为TABLE LABEL NAME.
("AAA"
axlUIWPrint( x_color_h "AAA")
)

("BBB"
axlUIWPrint( x_color_h "BBB")
)

楼主:
我的问题是实现不同的tab下实现不同的操作功能啊。

如按AAA可是先录入
按BBB实现读取

所以我设计的时候应该先取得“哪个tab被Dispatch”的事件:
但我源码里实现应该是

按AAA实现print(111)
按BBB实现print(222)----注意。他们是两个不一样的tab。不是bottom

按照楼上方法似乎没什么响应。
何解?

网友A:
是不是要实现下面的效果

楼主:
对!楼上给出方法吧

本人考虑的方法

(case form->curField
  ("helping"
  axlUIConfirm("1,Input")
  )
  ("about"
  axlUIConfirm("Developed by: ")
  )
  ("TableTabset"
   (case ->curValue(???skill如何指向这个curValue?)
     ("AAA"
      print("111")
     )
     ("BBB"
     print("222")
     )
   )
  )
)
)

请指正!

楼主:
axlFormGetActiveField似乎无法直接取得某单独的tab上的curValue
只能取得整个tabset

网友(2017-06-11):
楼主解决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实现下面的效果

楼主你的这个代码贴一下好?怎样让软件知道我点选是的tab    AAA还是BBB,现在遇到这个问题过不去了,还望指导下
是要在case(fw->curField 里处理?

网友:
在响应回调函数里面打印一下当前的Field看看名字,TAB控件比较奇怪,后面回调的名字可能和当时起的Field name不一样

网友:
同求,我之前用tab做几个标签,想用一个按钮在不同tab下调用不同函数,结果无法识别当前切换的是哪个tab。有点奇怪,返回t nil或者field name都不对,没完全搞懂这个玩意到底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