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5.5和PADS2005软件冲突

楼主(2008-08-06):
    我的电脑里装有cadence15.5和pads2005软件,有半年多了没出过问题,, ,,现在什么也没动,PADS2005就不能用了,,,提示:
    Security system wasn't properly initializedicense request for pwrshell feature failed.The program will run in Demo mode.两个软件都反复装过,,都不能用,,后来把系统也重新装了,,但是第二天就又不能用,,,因为我是做PCB的,两个软件都必须用,,,请高手指点指点,,,多谢!!!真是太郁闷了...

网友:
    “Security system wasn't properly initialized。。。。”
这是PADS的LICENSE文件出问题,重新MAKELIC,再INSTALL license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但我还是不太明白,,我具体该怎么操作"重新MAKELIC,再INSTALL license"...多谢!!!

网友:
然后你安装的过程有一个INSTALL  LICENSE,选中之前生成的LICENSE.TXT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