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GND和VCC在内地层显示效果一样?

楼主(2008-08-06):
多层板,内层地整层铺地,为负片。为什么穿过这层地的GND和VCC的过孔,显示效果是一样的呢?它们一个与地层连通,一个非连通,而看起来效果一样,很让人费解。

网友A:
抓个图上来先。

网友B:
没有设置Thermal p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设置Thermal pad?

是不是呢?楼主.

网友:
对,抓个图来大家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个图上来先。

    公司电脑不能上网,没法抓图。

    拿我用到的一个排针的焊盘为例,参数为:
Regular pad:circle 60.00
Thermal Relief:Flash
Anti Pad:circle 66.00

这焊盘没问题,因为在以前的板中用过了的。
而且还有一点,PCB出Gerber后,用CAM350查看那个内地层,电源和地管脚连接是正常的,就是在Allegro中,看起来效果一样

楼主:
最新发现,我的GND和VCC在Allegro中内层负片显示效果是一样的,看不出是负片,和正常的负片显示效果根本不一样,但出Gerber后,在CAM350中内层负片的显示效果却是正确的。
     不知道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