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 layout 注意事項~~?

楼主(2008-08-06):
usb2.0 layout 注意事項~~?

网友:
通用的usb layout rules大概有几个方面:
1. 阻抗控制在90Ohm+/-15%;
2. Space to Clock>=50mil, Space to Signal>=20mil,  控制与周边时钟和信号的间距,主要防止串扰;
3. Length control,这个视具体的usb controller而定,常见的如intel规定在18“左右以内,front和back pannel的规定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