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 & IC Layout

楼主(2008-08-06):
谁能 给我讲讲IC Layout 具体做什么,用什么软件?和PCB Layout 之间的不同啊?

网友(2011-10-16):
 IC Layout 和PCB Layout 差不多,PCB Layout要做PCB Decal, 而IC layout 也要做类似的Decal,只不过这些Decal是用很多的矩形框叠在一起来表示一个三极管、一个二极管、电阻、电容(最多只能做到20PF左右),不过在这里Decal应该叫做Cell, 然后再用这些Cell去Layouyt 一个功能电路出来(如运放)。
至于怎么设计这个Cell 及怎么 Layout这个电路那就几本书都讲不完了。
软件当然Cadence的IC layout tool 是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