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8-08-06):
1.为什么显示颜色的快捷键Ctrl+Alt+C有时候有用,有时候没用啊。
2.为什么PCB图中的PAD或VIA上有些会显示X型东西,而有些没有。怎样可以让它不显示?
3.在PCB中只看到一个覆铜的外框,怎样让覆铜显示出来。
4.可以在PAD和VIA甚至TRACE上显示网络net吗?

网友:
1、没遇到过没用的情况,请确认你的操作方法是否正确并且确认是否没有与其他软件的快捷键冲突;
2、Tools- Options- Thermals,注意下方的方块打钩用法;
3、Tools- Pour Manager,铺铜方法注意;
4、pads不能显示网络名;

网友:
2.为什么PCB图中的PAD或VIA上有些会显示X型东西,而有些没有。怎样可以让它不显示?
--------顯X的PAD及VIA你是連到了GND NET上了吧.
        如果連上了他們們顯X.
        如果沒有連上的PAD及VIA不會有這個X.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问题解决了。
1.开了金山词霸后就不管用了,关了就能用了。应该是冲突了吧!!
2.按操作X号没了,不过其他选项不知道什么功能。还需要熟悉功能啊!!!
3.铺铜出现了,不过铺铜方法还没掌握。
4.那需要看哪个网络的话是不是要高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问题解决了。
1.开了金山词霸后就不管用了,关了就能用了。应该是冲突了吧!!
2.按操作X号没了,不过其他选项不知道什么功能。还需要熟悉功能啊!!!
3.铺铜出现了,不过铺铜方法还没掌握。
4. ...

建议底下花点时间看看教程,论坛里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