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99se如何加汉字

楼主(2008-08-06):
我想在pcb文件上加上汉字,我用的是99se 软件,但当我加汉字的时候,仅能放置一次汉字,再想放置的时候,软件运行的很慢甚至终止运行,我只好强制关闭再重启软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我该如何解决?我的放置方法是 place/chinese。

网友A:
最好不用place Chinese那种方法,用我上传的PCB封装生成工具就能很好的解决
使用说明:
1.这个软件可以将一幅BMP图形转换为PCB格式。
2.首先制作一幅 BMP图形,把你需要的汉字或记号包含在内。然后运行本软件,
  按下“文件”,调入图形。在“参数”中设置“层”与“线宽”,最后,按下
  “转换”就可以了。
3.BMP图形最好是单色的。其实,程序只识别黑色,对其它颜色均不做处理。如
  果还要一些特殊效果,请用其它软件完成。
4.制作出来的PCB板大小是BMP图形的大小乘以线宽,单位是mil(100mil=2.54mm)
5.BMP图形的大小不要太大,以免产生的PCB文件过大。一般来说,在200x200以
  内比较合适。
-------------------------------------------------------------------
使用技巧
    用WINDOWS的“附件”中的“画笔”写出需要的文字,将字体设为“隶书”,
  字号设为最大的72号,存为BMP文件。用BTP转换时,将“参数”中的宽度单位
  设为2,得到的PCB字体的高度约为4毫米左右,比较合适。
后记:
1.这是一个自由软件,你可以自由使用。但是,请不要随意改动它。如果你需要
  源程序或者有其他什么要求,请与我联系。
2.因为我经常要画 PCB板,有时想加入几个汉字,或特殊的记号。但是Protel本
  身不支持汉字,很不方便。所以,我就编写了这个程序。
3.一开始是在 DOS下,利用UCDOS的特显功能,用TurBoC编写的,可以使用UCDOS
  提供的多种字体,这是最初的版本。后来,开始学 Windows下编程,就用
  Deiphi 4重新编写了一遍,这是正式的1.0版本。后来在使用中发现了一些小
  问题,却一直没有时间去修改。现在,又重新修改程序,考虑到可能会有人还
  在DOS+Win3x下工作,所以特地用Deiphi 1编程,兼容Win3x/WIn9x用户。输出
  格式是Protel DOS3.x的,可以在目前Protel的所有版本下使用。
4.非常欢迎提出你宝贵的意见。
5.希望这个小工具能够给你带来方便。

位图转pcb btp.rar

网友:
俺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在AD6里有没有得到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用place Chinese那种方法,用我上传的PCB封装生成工具就能很好的解决
使用说明:
1.这个软件可以将一幅BMP图形转换为PCB格式。
2.首先制作一幅 BMP图形,把你需要的汉字或记号包含在内。然后运行本软件,
...

很好很强大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我基本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将.bmp文件转化为.pcb文件后,再将文字复制到需写文字的板子上就ok了,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文字大小不是很理想的时候,还需要重新在画图软件中写,再转换。不过问题也算是解决了,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用place Chinese那种方法,用我上传的PCB封装生成工具就能很好的解决
使用说明:
1.这个软件可以将一幅BMP图形转换为PCB格式。
2.首先制作一幅 BMP图形,把你需要的汉字或记号包含在内。然后运行本软件,
...

感谢分享经验啊。以前都是一个一个的放,每放一次要关一次protel很麻烦呵呵

网友:
不好用

刚用过,不好用.很多字都变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AD6里可以放置truetype字体了。

网友(2008-09-24):
    我来看看,是否好用啊

网友:
    我下了,用用看.

网友:
    问题是,做好的PCB文件,在别人的系统中若没有这个转换软件,同样能把汉字显示出来吗?

网友:
    时隔一个月,没人光顾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显示,我试过的。。。。。

网友E:
    汉字插件

    大家可以在电脑里安装这个插件,安装后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加汉字了。安装后如果有对话框要输入password,不用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可以在电脑里安装这个插件,安装后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加汉字了。安装后如果有对话框要输入password,不用理会。

  多谢了,我用了一下,确实挺好用呢。。。。

网友:
每放一次,就将其打散,
这样的话就可以接着连续放。

网友(2008-10-31):
最简单的方法,用CAD做成字然后打散成曲线,在PCB里导入就行了,方便得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辛苦了,谢谢

网友(2008-12-08):
给自己的板子加个LOGO,感觉很爽~~

网友(2009-03-13):
问一下,汉字插件具体怎么用?我安装了,可是不知道安装在哪里

网友:
汉字插件下载下来怎么用啊?会用的朋友麻烦你讲解一下哦。我把它下载了,不知道该如何应用。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画笔自己写出来的字不能设置字体和字号啊,具体怎么做?谢谢!

网友:
大家可以在电脑里安装这个插件,安装后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加汉字了。安装后如果有对话框要输入password,不用理会。
引用 网友E:

15楼的很好用  谢谢

网友(2009-04-12):
谢了!
我也一直在为这个发愁

网友(2010-06-30):
15楼的,按照你说的,我就是没有加上啊!怎么回事啊?

网友:
真得有方法解决吗

网友(2011-04-30):
我一直在用。。。。。。